S3C44B0的定时器问题,小弟求教

楼主(2010-05-22):
以下是用S3C44B0X的定时器2向外输出PWM波,不成功.....请大虾指点

#include"..\inc\44b0x.h"

void TimeTwoInit(void) //用定时器2
{
        rTCFG0|=0xf00;        //设置16分频
        rTCFG1=0x0;

        rTCNTB2=0xffff;        //上限
        rTCMPB2=0x8000;        //比较值

        rTCON|=0xa000;        //自动加载开并更新T2
        rTCON|=(1<<12);        //启动..
}

void IntInit(void)
{
        __asm   //关闭CPSR里的IRQ中断
    {
        mrs r0, CPSR
        orr r0, r0, #0x80
        msr CPSR_c, r0
    }
        rINTCON=0x3;        //不允许中断
        rINTMOD=0x0;        //所有中断为IRQ模式
        rINTMSK=0x7ffffff;//屏蔽所有中断服务
}

int Main(void)
{
        rPCONE|=0x800;        //PE5定义为TOUT2 接蜂鸣器
        rPUPE|=(1<<5);        //上拉电阻

//        rPCONC|=0x54;
//        rPDATC|=0xe;

        IntInit();
        TimeTwoInit();

        while(1);

        return 0;
}

网友(2011-01-16):
回复 网友A:

rTCFG0 |= 0XF00; t2的预分频 prescaler= rTCFG(15:8) time input frequency= MCLK/(prescaler+1)/divider
根据你的设置,0xf=15 15+1 是16分频;
rTCFG1=0X0;MUX0=rTCFG1(3:0); 当是0000时,分频系数为2.故整体分分频为。frequency=MCLK/16/2

rTCNTB2=0xffff; //上限
rTCMPB2=0x8000; //比较值
双缓冲计数值设置也对。

rTCON|=0xa000; //自动加载开并更新T2
rTCON|=(1<<12); //启动..

0xa=1010 ,
[15]  Timer 2 auto reload on/off This bit determines auto reload on/off for Timer 2.
0 = One-shot           1 = Interval mode (auto reload)
[14] Timer 2 output inverter on/off This bit determines output inverter on/off for Timer 2.
0 = Inverter off        1 = Inverter on for TOUT2
[13] Timer 2 manual update This bit determines the manual update for Timer 2.
0 = No operation     1 = Update TCNTB2, TCMPB2
[12 ]Timer 2 start/stop  This bit determines start/stop for Timer 2.
0 = Stop                 1 = Start for Timer

以上内容摘自datasheet。
你的bit【14】=0,根本就没有允许翻转输出,怎么会有pwm波呢?
应该是 rTCON |= 0xE000;//1110 要先手动装载一次数据,允许翻转输出,允许自动重装。
然后   rTCON = 0xd000;//1101  清除手动重新位,启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