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用485传输1M左右的速率,请问电路做隔离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0-05-22):
用光耦是不是就可以?我看6N137速度10M。。是不是用他就可以实现??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给我一个参考的电路图看下。谢谢。

随便问下,,MAX485能达到这个速率吗?大约200m。。

我以前试过200m的,MAX485能500K。

网友:
ADM2483,再加一个0505的dc-dc隔离电源模块,电路很简单,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
AD2483做不到1M吧,试一下6N137看看

楼主:
随便问下,,MAX485能达到这个速率吗?大约200m。。

我以前试过200m的,MAX485能500K。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2483做不到1m吧,试一下6n137看看

的确不行,只能到5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