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使用ATD10086返回错误

楼主(2010-05-22):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SIM300(内置MMS协议的)模块,使用ATD10086测试的时候,返回 error , 我用AT+CEER 查看错误原因返回 there was authentication failure 。我用一个软件测试拨打电话是正常的(由于软件只是输入号码然后点击拨号测试按钮,所以我也不知道它使用的什么命令)。我google了,没找到答案,特向大家请教,谢谢!

网友:
用“ATD10086;+回车换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成功了!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正在学这个模块,但是我用ATD命令时,所有电话都打不出去,而且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任何命令,都会原样被传回来,我不得不用超级终端

网友:
回复 楼主:

软件测试?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
【3楼】 kingjason2009
积分:2
派别:
来自: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正在学这个模块,但是我用ATD命令时,所有电话都打不出去,而且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任何命令,都会原样被传回来,我不得不用超级终端
--------------------------------用超级终端才是正解!现在各种串口工具软件横行,却10个有9个不能以终端方式工作,不能正常的发出回车等控制符。这些只能是串口调试辅助工具。真正的终端:DOS下面TERM95,windows下的超级终端,第三方NETTERM,UNIX和LINUX系列整个就是终端工作模式,他们的sh就是一个完美的终端。

AT指令集来自于基于电话线的调制解调器,HAYESMODEM,MODEM的鼻祖,业界标准的制定者,虽然已经关门N年了,但是AT指令集最早就来自于此。当时的MODEM就是被用作在电话线上远程登录UNIX主机,以终端方式进行工作。至今,windows超级终端里边的配置选项里边还能看到各种不同的终端类型。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知道为什么:超级终端和串口助手atd时命令结束后都得加一个分号,但是资料上说可以不加啊,原来串口助手不行时因为我没有加回车就直接发出去了,所以又被原样返回来了。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串口助手都可以,到现在还有一个版本的串口助手实现不了at命令。谁能告诉我我这为什么要加一个分号才可以呢?

网友:
ATD命令后面必须加“;”的,看一下AT命令吧。

网友:
ATD号码后面加;表示这是一个语音呼叫,而不加分号表示是一个数据呼叫。没有为什么,GSM就是这么约定的。

网友(2010-06-22):
哦,明白了,谢谢各位的帮忙。还请各位帮个忙:大家有没有PCMCIA协议的说明,麻烦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