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数分频器

楼主(2010-05-22):
最近在做分频器,任意整数分频都不能达到精度要求,请问怎样实现任意分频,包括小数分频?谢谢!

网友:
小数分频得用到Δ-Σ技术,大体的意思是用一组伪随机序列来代替整数,比如要实现100.5的分频比,可以交替用100、101来分频,最后平均的结果就是100.5了,一般是用在锁相环倍频里面的,小数分频的缺点是会频谱上引入不需要的毛刺,用Δ-Σ可以最大程度的将毛刺在频谱上分散开。
搜一下easyPLL.pdf这个资料吧,网上很多的,我网速不好就不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50M的晶振3分频得到100K的方波,但我的晶振设计上只有,49.9986MHZ,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用50m的晶振3分频得到100k的方波,但我的晶振设计上只有,49.9986mhz,求解?

再上个晶体4M,另外楼上与50M差别28ppm,已经在普通晶体精度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