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_CY8C20334_Senors Autoset 疑惑

楼主(2010-05-23):
最近做一个触摸按键,但按一下按键,读出三个数。这个和Senors Autoset有关,还是和别的有关?

网友:
不清楚你要读什么值?
rowcount,baseline,difference?
Sensor Autoset如果使能,baseline会一直更新,这个对干扰有不错的效果;
如果disable,则是在按键触发后再不断更新Baseline的值;
difference = rowcount - baseline
建议多看看CSA模块的datasheet;
如果防水的话,建议使用cy8c21534里面的CSD模块

楼主(2010-07-15):
谢谢您,刚刚接触这个,很多不理解,这个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