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为什么称为实时线程操作系统?

楼主(2010-05-23):
进程是对CPU硬件级而言的,线程是在进程中划分出来的。

嵌入式中任务是直接占用CPU的,怎么能称为线程呢?

网友:
那是因为:RT -》 Real Time :-)

网友:
进程,具备单独的地址空间。线程,相互之间的空间是共享的。

所以在实时操作系统中的任务基本上归类为线程,因为它们的地址空间是共享的,是单一的。在RT-Thread中则把它更为明确化了,线程就是基本的调度单位,并且是实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