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DzB60J0015L2B简易变频器如何接主轴高中低速?

楼主(2010-05-23):
如题,我想知道如何接好主轴的高中低速,我用的是维宏卡是PCIMC-3D型,其高中低速接口分别是5、13、12,
目前我的主轴不能由电脑控制,只能手动在变频器上调节,
加工中也只能手动开关变频器来控制主轴,灰常麻烦……
求解
如图

网友:
在那几个多步速设置好接上就可以

网友:
分别接三个电位器,调整好三个档的电压值(0-10V),通过5,13,12切换继电器选择变频器7,8端电压。

楼主:
调整好三个档?是固定的三个档么?那还是不能在电脑上调节速度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