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机 运行代码停机

楼主(2010-05-23):
年前自己也DIY了一个雕刻机,原来总是空机运行代码,现在加载运行一个程序中间停机好几次。不知什么原因?请教高人指点。

3977驱动板, Mach3Mill软件

网友:
我用mach2也试过这种情况,似乎是主板抗干扰能力比较差,主轴运行就会产生干扰,把并口线中控制急停的线焊下来就不会了。我是菜鸟,意见仅供参考,希望对楼主有帮助。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