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ro、accel值归零

楼主(2010-05-23):
请问4轴姿态控制算法中的以下程序的作用是?
            // Zero adjust the gyro values.
            gyro_x -= 470.5;
            gyro_y -= 440.5;

            // Zero adjust the accelerometer values.  .
            accel_x -= 506.0;
            accel_y -= 506.0;
            accel_z -= 506.0;

楼主:
归零是根据AD芯片来的吗?如果是,为什么值是不同的呢?是否还同时根据实测值来确定的呢?

网友:
传感器初始化,就是在水平状态下用ad读取传感器数值,一般需要实际测量得到。

楼主:
请问这样得到的accel值代表什么意思呢?

楼主:
这里的506 ,470.5 ,440.5是指水平时AD测得的值吗?

楼主:
还有程序里的free(ac);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函数在哪个库里呢?

楼主:
zht9961020 可否留个QQ,方便联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