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释:IMU,姿态方位参考系统,姿态方位组合导航系统的区别及组成,相关算法

楼主(2010-05-23):
惯性测量单元IMU,姿态方位参考系统,姿态方位组合导航系统这个三个系统不是很理解?
各个系统都由什么部件组成,输出的值有什么区别,
它们三者实现的算法什么区别,请高手赐教一二!!!!!!!!!!!!!!

网友:
你打这么多感叹号是为什么呢?

楼主:
请大家不要保留 老师傅们指导指导

网友:
我的理解为
惯性测量单元IMU:输出的是角度、加速度信息。
姿态方位参考系统:横滚俯仰偏航信息
姿态方位组合导航系统:除横滚俯仰偏航信息外,外加速度位置信息

网友(2012-05-08):
写好驱动后专心,就要好好看看滤波算法与融合算法了

网友(2018-09-11):
滤波算法有没有比较好的开源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