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C求滑动平均值算法

楼主(2010-05-23):
如上图。
被测定的数据时递增的,只加不减。比如电表、水表的示值,比如超市收银员的收的钱...
需要测定每个15分钟的数据增量平均值的最大值。这每个15分钟的平均值采用滑动方式,比如第0~15分钟、第1~16分钟、第2~17分钟。。。然后算出其中一个最大平均值,保存。
这样,一个数据项需要保存16次。我现在有近100项这样的数据,那么我需要消耗的RAM就是100 * 16, 数据量很恐怖啊?

有没有更节约内存的算法呢?

网友:
最大平均值...

又最大又平均

楼主:
每个时间段,都有一个平均值,于是有了很多平均值。

求最大的平均值。

呵呵

网友:
从你的描述看,你的数据的长度可能是一个字节,每隔一分钟采样一次。

建一个16个元素的一维数组如x[10] 再加一个存放最大值的变量y就行了。

总共用16+1=17个RAM

将数据存放数组

第一步求出0-15分钟的平均值存入y

第二步将第16分钟的数据存入原第0分钟的位置,求平均值,这个平均值跟y比较,将大者存回y.

之后都用第二步同样的方法(将最新的数据覆盖最旧的那个数据),以此类推。

最后的y就是你的要值。

网友:
建立一个环形队列,队列单无个数为你要求的平均值的个数.
用一个变量保存累加和,每次计算时,把除头的数据从累加和中减去,再把新数据加入队尾,并在累加和中加入该新数据,队列指针指向下一个单元.
另用一个变量来保存当前的平均值最大值,当新的平均值大于该值时,存入新的值.
这样你可以用几乎最小的内存跟最小的运算量来实现.

DIM Queue[N];
DIM Current;

Sumup = Sumup - Queue[Current];
Sumup = Sumup + NewData;
Queue[Current] = NewData;
Current++;
if (Current >= N) Current = 0;

Average = Sumup / N;
if(Average > MaxAverage) MaxAverage = Average;

看看有没有人能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2个数组,一个存16分钟的数据,一个存计算出来的平均值。

楼主:
网上找了份文档,感觉不是很好,但提供了一种思路

网友:
楼主好啊!
还在想这个问题啊!

楼主:
这不是没想到好办法么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03557&bbs_page_no=3&bbs_id=1038

网友:
网上找了份文档,感觉不是很好,但提供了一种思路

这个算法我觉得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累计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