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示波器第二版 使用测评

楼主(2010-05-23):
说是测评,有点“大了”,勉强算个使用记录吧。
我的购买的动机:就是当成便携的示波器用,没有进一步Diy的想法和能力。
1.用0——13MHz的信号发生器及TDS2022测试,发现在0——13MHz内方波信号的显示和TDS2022显示的基本一致,中间曾适当的调整了小波器的补偿电容。正弦波和三角波的显示更是没有问题。
2.方波的顶部和底部有干扰信号,仿无机酸大侠的方法加屏蔽罩对这个没有什么改善,但是对探头开路状态下的外界强干扰改善明显。
3.信号幅度上有点偏差,一般是显示偏大(10%左右)。
4.时基显示也有点偏差,比如10MHz的方波,在100ns/格的时候,实际显示的一个周期小于1个格,但是频率测量的结果是对的,与TDS2022完全一致。
5.到市场上买了两块2200mAh的锂电,串起来给小示波器供电,同时把四个脚加了绝缘垫,这样就可以做到完全的浮地测量,很方便。
6.如果在CH1、CH2Y轴显示的“0位”处加个标记或者把对应位置的栅格加亮(加粗)可能更方便一些,不然有时候要仔细找一下哪里是“0”。

总之,对于我来说,这个小示波器完全是物超所值了。感谢魏坤、感谢ourDev、感谢...TV,呵呵

网友:
我的初衷,等lz一样,也没想着再diy,我的还在路上

网友:
问一下,电池串起来,怎么冲电?另外搞一个冲电器?我的散件到了,打算焊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电池串起来,怎么冲电?另外搞一个冲电器?我的散件到了,打算焊起来

据说应该是用平衡充的,我没有。我是分别充的,用的是Max1811充电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