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输出纹波怎么减小

楼主(2010-05-23):
做一个07年的直流稳定电源输出的纹波30mv,负载调整率可以达标,满载只有10mv变化,buck电路用的是tip127,其b极的纹波有600多mv,控制芯片用的是tl494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怎样减小输出纹波

网友:
先把BUCK的原理搞清楚,然后计算一下.

楼主:
原理理解了,不知道怎么就是纹波下不去?难道和自己绕的电感有关,纹波频率5M多但是lc滤波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有没有计算输出滤波参数的计算公式呀,请赐教

网友:
电感纹波电流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不是纹波,是开关导通和关闭的毛刺,我在搞个DC-DC也是这个问题,我的毛刺震荡频率有100MHZ

楼主:
纹波电压,交流毫伏表

楼主:
新手上路请多多指教哈

楼主:
负载调整率很准试了很多就是纹波太大。30mv开关管的毛刺5Mhz已经加了吸收电路RC电路。。。。貌似效果不好么

楼主:
现在好了可以控制在4mv以内了,原因是换了一个电感用的是买的电感,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