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一个简单的移位函数都编不过,求助啊

楼主(2010-05-23):
我学数电的时候涉及到这个,想写个小程序,但怎么也编不过!我知道对大家很简单,麻烦写两句吧
module roundshift(result,order,origindata);
input [16:1]origindata;
input [4:1]order;
output [16:1]result;
wire shift;
assign shift=order;
for(shift;shift>=0;shift--)
assign result={origindata[15:1],origindata[16]};
endmodule

楼主:
补充一下:  错误提示
Info: Command: quartus_map --read_settings_files=on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roundshift -c roundshift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roundshift.v(7) near text "for";  expecting an identifier ("for" is a reserved keyword ), or "endmodule", or a parallel statement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roundshift.v(8) near text "}";  expecting ";", or ","
Error (10112): Ignored design unit "roundshift" at roundshift.v(1) due to previous errors
Info: Found 0 design units, including 0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roundshift.v
Error: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3 errors, 0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194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Sun May 23 16:45:32 2010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2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5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wire shift
这个变量是一个一位的线性变量不能够利用4位的线型变量来赋值

网友:
for(shift;shift>=0;shift--)
  verilog语言中不支持--,要使用shift=shift-1

网友:
咳。移位就直接<<或>>嘛。for只能在always块内使用,用于复制电路;用在其他地方则无法综合。

----------------------------------------
流水灯小例
----------------------------------------
module rider_led(
  input        CLOCK_50,                // 板载时钟50MHz
  input        Q_KEY,                   // 板载按键RST
  output [8:1] LED                      // LED[1] ~ LED[8]
);

//++++++++++++++++++++++++++++++++++++++
// 分频部分 开始
//++++++++++++++++++++++++++++++++++++++
reg [23:0] cnt;                         // 计数子

// 溢出后自动重新计数
always @ (posedge CLOCK_50, negedge Q_KEY)
  if (!Q_KEY)
    cnt <= 0;
  else
    cnt <= cnt + 1'b1;

wire led_clk = cnt[23];                 // 每(2^24/50M = 0.3355)sec取一次
//--------------------------------------
// 分频部分 结束
//--------------------------------------

//++++++++++++++++++++++++++++++++++++++
// 跑马灯部分 开始
//++++++++++++++++++++++++++++++++++++++
reg [8:1]  led_r;                       // 定义输出寄存器
reg        dir;                         // 循环方向控制;上电缺省值为0

always @ (posedge led_clk, negedge Q_KEY)
  if (!Q_KEY)                           // 复位后右移
    dir <= 0;
  else
    // 到达左右端点否?到达则换向
    if(led_r[7])                        // led_r == 8'h40
      dir <= 1;
    else if(led_r[2])                   // led_r == 8'b02
      dir <= 0;

always @ (posedge led_clk, negedge Q_KEY)
  if (!Q_KEY)                           // 复位后右移
    led_r <= 8'h01;
  else
    // 根据dir,左右移位
    // 注意LED实际以为方向与led_r移位方向相反
    // 因为开发板上LED[1]在左,LED[8]在右
    if(!dir)
      led_r <= led_r << 1;              // LED右移
    else
      led_r <= led_r >> 1;              // LED左移

// 为什么要取反?
// 因为开发板上的LED是送0亮,送1灭
assign LED = ~led_r;                    // 寄存器输出
//--------------------------------------
// 跑马灯部分 结束
//--------------------------------------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_-!  嘿嘿   原来for还有这种讲究
我刚学  所以很多东风没法从c那种编程语言转换到描述语言,一时很难适应啊
又没人教  只能试了
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突然想起我看过这一条  不过没放心上
C后遗症啊

网友:
在Verilog综合时,for语句会被展开,也就是逻辑块的复制。楼主可以写一个简单的程序,然后综合看看RTL图,就可以理解。
所以在Verilog综合时,for语句是要谨慎使用的。
verlog HDL不像C,代码简洁不等于电路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