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们介绍下PLC继电器,晶体管,晶闸管输出电路原理及区别??

楼主(2010-05-23):
RT, 自学PLC刚开始踏入门槛,许多基本基本理论不懂,请教各位大虾们介绍下

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晶闸管输出电路原理,及它们之间的区别???

非常谢谢大家,谢谢ourdev!!

楼主:
sf,自己顶下,呵呵!等待中。。。

网友(2010-07-12):
回复 楼主:

继电器:使用电控制的机械式的开关
晶体管:电子式的开关,但只能用于直流控制,且电流和耐压下,但开关寿命长
晶闸管:电子式开关,用于交流电的控制。

网友:
这个要自己翻翻资料吧,一般的都会有讲的。继电器:可以接交、直流负载。晶体管只能用于直流负载。晶闸管只能用于交流负载。反应速度,继电器动作最慢,看应用场合而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晶闸管输出电路原理,及它们之间的区别???
继电器输出,就是干点,机械触点,无所谓正负,交直流,优点是过载余量大,缺点是无法快速开关,因为是机械触点所以有动作次数寿命.
晶体管输出,现在很多用MOS管输出,就是平常的晶体管作为开关使用.输出电流比较小,可以快速开关,一般是直流低压负载
晶闸管输出,  就是将晶闸管管作为开关使用.一般是驱动交流负载

网友(2011-09-15):
我也标记一下,要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