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JLINK直接烧写S3C2410 NAND FLASH的程序,源码开放

楼主(2010-05-23):
使用JLINK直接写S3C2410的程序,源码开放

去年玩玩2410,用JTAG烧写实在是太慢,自己有JLINK,但是网上直接写S3C2410 NAND FLASH相关的资料实在是少,偶然找到一个操作JLINK的代码,主要是“JLinkARM.dll”的操作,搞得差不多比较稳定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使用,不过2440我没有板子,不知道怎么样,可能需要修改下。

直接烧写NAND FLASH的速度JLINK体现不出来,单字节操作,不过比并口JTAG要快点,关键是没有并口的机器也可以使用了。

上照片:

检测到NAND FLASH器件ID (原文件名:jFlash1.JPG)

检测到ARM核CPU (原文件名:jFlash.JPG)

连接博创开发板OK (原文件名:jlink_2410.JPG)

JLINK和2410开发板双裸合影 (原文件名:jlink_2410a.JPG)

和我这里比较多的2410开发板合影 (原文件名:jlink_2410b.JPG)

网友:
电源线旁边插的那个是什么东东?

网友:
我也有几块2410的板子  下次试试

网友:
有空试试,多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连接线。

网友:
印象中,本论坛就有某Link的DLL函数头文件定义的。
简单看了一下您的代码,应该是用的JTAG BitBang的方法,这是很慢的。

既然已经连接上ARM Core了,那么完全可以往内部SRAM中下载一小段代码,然后用DCC完成数据操作,这个是速度最快的方案。
其次考虑调用他的RAM操作函数,直接读写内存地址。
应该都比现在的代码速度快。

供参考。

楼主:
【16楼】 dr2001
呵呵,我这个只能单字节操作,速度当然比较慢了,如果搞段代码到SRAM中就和原本的“写”不是一回事了,

阁下可以根据其想法搞一个出来给大家共享一下可以吗?

网友:
我手里没有2410的板卡。不过实现原理是一样的。

用JTAG实现,要求的是主控芯片的型号,NAND Flash的型号,硬件的连接方式。也就是说,这个对ARM芯片本身没有任何要求,只要求JTAG链。哪怕主控芯片换成FGPA或者其它芯片,也一样用。
用DCC代码等实现,要求NAND Flash型号,硬件连接方式,频率的控制等。这个就是把问题绑到一个系列的固定的芯片上了,而且要求对芯片进行适当的配置/初始化,会麻烦一些。
具体到此例,DCC的方法主要就是晶振这些基础时钟不一样,通用性肯定还是有的。恩。

最简单的实现,就是用WriteMEM写NAND和REG的地址;用ReadMEM读数据。这个操作起来都会比JTAG快不少。
不过2410可能是软核,需要先低速JTAG写REG,把时钟速度提起来,然后高速操作。

楼主:
2410不是软核,NAND的操作据我看到的只能单字节操作,这是JLINK不提供NAND的操作,如果提供就直接可以在他的软件里面集成NAND的烧写了,当然多研究才知道更好的方法

网友:
从ARM调试的原理上看,无论Cortex与否,只要是AHB Slave,内存映射方式的外设,都是可以用JLink通过ARM调试机制操作的。
这点没有疑问。

JLink不提供NAND操作,主要是因为NAND的操作和太多因素有关,无法给出通用的操作流程而已。
比如:NAND操作指令,地址长度;哪个引脚控制CS,ALE,CLE;用什么地址控制这些引脚;各种附加功能的操作地址是什么。无法保证各个板子之间是同样的。因此,这件事要在Jlink中集成NAND烧写,开发板的厂商可以做;但对Segger来说,就是吃力没好效果的事情,他肯定不会去干。
JFlasher貌似是卖开发环境的,开发板商是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做进去的。没问题。

如果烧写Flash的核心代码是纯C,查询模式,只操作内存的话,用宏替换的方法,基本上都不用改什么。可以直接移植到JLink上,基本没有难度。

网友(2010-09-16):
有必要研究一下啊!

网友(2010-10-21):
以前用它烧过2440

网友:
我用JLinkARM.dll中的 JLINKARM_WriteU16 来烧写cortex-M3片上flash 烧写速度好慢啊,怎么提速?

楼主:
写2410的会很慢, cortex-M3应该很快啊,

网友:
我们用SEP4020的原厂开发的上位机NandFlash烧写软件(所说是向Segger授权的SDK),大概烧写速度在300K左右的样子。
这里有介绍:http://www.armfans.net/thread-1973-1-1.html

应该说使用JLink烧写Nand是一条不错的路子。

楼主:
有这样的速度不错哦,300K,单位操作和并口有的一拼,速度上不去,只能应急用一下

网友(2010-12-03):
支不支持K9F1208的芯片的,

楼主:
上面图里面就有回复【36楼】Tongersa
支不支持k9f1208的芯片的,

上面图里面就有这个IC

网友:
-------------------Configuration: sjf - Win32 Debug--------------------
Linking...
k9s1208.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JLINKARM_ReadMemU32
mem_rdw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JLINKARM_ReadMemU32
k9s1208.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JLINKARM_Reset
mem_rdw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JLINKARM_Reset
k9s1208.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JLINKARM_WriteU8
mem_rdw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JLINKARM_WriteU8
k9s1208.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JLINKARM_WriteU32
mem_rdw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JLINKARM_WriteU32
k9s1208.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JLINKARM_ReadMemU8
mem_rdw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JLINKARM_ReadMemU8
mem_rdw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JLINKARM_ReadMemU16
mem_rdw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JLINKARM_WriteU16
sjf2410.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ProgramAM29F800
sjf2410.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K9S1208_Menu2440
sjf2410.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ConnectJlink
Debug/sjf.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0 unresolved externals
执行 link.exe 时出错.

sjf.exe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2011-06-06):
我想知道:如果我买一个JLINK V8回来怎么样才能够对板子上的NAND FLASH进行烧写,是不是要升级一个另外的固件才行。
据卖家说,JLINK只能进行调试,不能烧写。

本人新手,摸索中……
手上的2410板子还没能跑起来,不知道是不是NAND中没有bootloader
(该板子没有NOR FLASH)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楼主,怎么用

网友B:
这个很好,如果改进一下很通用
下了一个2440烧K9F1208成功一次很多次都是识别不了ID
本来想自己改一下程序可是出现了39楼的问题,

当然39楼的问题解决了。把JLINK。CPP改成C就可以编译成功了。可是执行的时候还是出错。

网友(2011-10-29):
绝对好帖,不能沉!

网友:
有没有人能把步骤详细的写一下。。谢谢

网友(2011-11-30):
刚买了一块2410板子,好像bootloader 有问题,不能启动。准备重新烧,不知道用jlink怎么做,本人菜鸟,望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2012-04-18):
请问这个工具要怎么样才能连接到2410.我的j-link驱动安装了。使用j-link commander你呢个够看的2410的消息。用这工具只能看到工具的消息。
在win7下双击一闪就没有了。上传的图片就是使用cmd看到的。我是新手。找了好久都不能找到解决办法。希望你呢个够决绝,不甚感谢!~

网友:
原来是写.bat运行、、、纠结了好久

网友(2012-11-29):
我用它来烧写成功了,支持2410和2440,不过速度有点慢,适合没有并口的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好,如果改进一下很通用
下了一个2440烧K9F1208成功一次很多次都是识别不了ID
本来想自己改一下程序 ...

cpp 改c后
Linking...
sjf2410.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ProgramAM29F800
sjf2410.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K9S1208_Menu2440
Debug/sjf2410.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2 unresolved externals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把头文件和源文件包含后可以编译,可是运行的时候如何改变sjf2410.exe的打开路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