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用表电池电量不足时,测电流时数值比实际值偏高还是偏低?为什么?

楼主(2010-05-23):
请教:万用表电池电量不足时,测电流时数值比实际值偏高还是偏低?为什么?
已知测电压时,数值会比实际值偏高。就是不知道测电流时是怎样的。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应该也是偏高,数字表输入的都是电压值,一般是200.0mV或者2.000V

网友:
一般双积分都高,电源低,参考也小,参考都是做处理公式的分母

网友:
测电压时是偏高

网友:
基准低了,结果就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电压时是偏高

拜托,我问的是测电流。清勿答非所问啊,谢谢!

请问楼上另几位,测电流时用什么做基准!

网友:
没错,测电流时,也是转成电压来测,基准也是电压的基准。所以电池电压低时,读数也是偏高。
1楼是正确的,楼主竟然不去看。

另外,可能也有一些表在电量很低时显示值仍然不变,那是采用了专门的基准芯片做的,此时阈值电压可以低于普通表。

楼主:
谢楼上。
1楼的我看了,没你解释的清楚啊。
而且看到“应该”“可能”“也许”…的字眼,我感觉不怎么踏实。还是有理有据的比较好。

网友:
这个问问题的也好笑,都不说一下万用表型号。人家怎么给你建议?高级的表有单独基准,低档的简单基准在电池低电时候测量就不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楼上。
1楼的我看了,没你解释的清楚啊。
而且看到“应该”“可能”“也许”…的字眼,我感觉不怎么踏实。还是有理有据的比较好。

楼主,你以后再有问题“应该”先去看看书,“可能”你觉得找书太麻烦,别人随口这么一说,“也许”能使你误入歧途。

网友:
万用表电池电量不足时,测电流时数值比实际值偏高.有很多原因!!!!!!!

已知测电压时,数值会比实际值偏高。

常见低档手持式万用表

应该和基准电压有关,通常当出现电压告警后,测量值就无意义了。

网友:
偏高
我的表出现电池标志后测量电压就偏高了,电流也是

因为电流也是电压量程扩充出来的,所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