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大哥们的基准套餐上 运放用的LT1013 ,想不明白这东西跟OP07 好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0-05-24):
我看了下OP07的输入失调电压比LT1013小

小弟愚笨 对运放不太了解,请大哥指点下。

网友:
LT1013是单电源双运放,输入共模电压可到地电位,OP07是双电源单运放,单电源应用时输入共模电压比地电位要高大约2V,在温度环和电流环均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估计放大倍数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放大倍数高

不只是放大倍数高的问题。我试过用OP200取代JJ3055版LTZ1000 7V基准板中单电源供电的LT1013,根本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LT1013确实是中等精度运放,从失调电压指标上无法跟高精度运放相比。但是在LTZ1000典型应用电路里运放的失调电压对最终的基准电压影响很小,在0-30度的温度变化范围内,因为运放导致的基准输出变化小于1PPM。

LTZ1000典型应用电路里运放的要求是输入偏置电流要小,这一项你可以去和OP07比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lt1013确实是中等精度运放,从失调电压指标上无法跟高精度运放相比。但是在ltz1000典型应用电路里运放的失调电压对最终的基准电压影响很小,在0-30度的温度变化范围内,因为运放导致的基准输出变化小于1ppm。
ltz1000典型应用电路里运放的要求是输入偏置电流要小,这一项你可以去和op07比较一下。

JJ搞错了,OP07的偏置电流比LT1013还小。LTZ1000。典型应用电路中要求使用单电源运放,主要是单电源运放的共模电压范围可到地电位。而双电源运放共模电压一般要比-V高1V多2V左右。而LTZ1000电路中,OP同相端、反相端对地只有0.5伏左右。
LT1013若与其它双电源运放相比精度确实算中等,但在单电源运放中已算高精度。

楼主:
谢谢大哥们 回帖
JJ 的基准板还有吗??

网友:
上板主的淘宝店就知道有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