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模型与新16x16点阵模型和Altium模板

楼主(2010-05-24):
ULN2803模型,怎么说呢应该没有原模型做的准确,但是结合一下模型是无源的,或者是快速器件用dil的。如点阵。用我做的元件理论分析还是过得去的;而且本人造的这个ULN2803要比默认的运行速度要快哦~ ,这个点阵也是俺造的,点亮颜色是用真实的点阵点亮用照相机提取的颜色,应该接近真实点亮的效果,不亮的点看时比较乱,如果你做的点阵不停的刷新背景就会是黑色,效果还算可以吧,喜欢的一起奉上,软件版本7.5!

因为本人画电路板喜欢用Altium所以把模板都给改了,如果喜欢可以把附件中的DEFAULT.DTF拷贝到软件根目录进行替换!
Date,Time,Page,File是随着你对文件的修改自动变更的,原模板做的太难看!

楼主:
晚上回到家里做了个实验,发现ULN2803,输入高低电平都正常,但是输入端高阻态;输出端保持低电平。修改了一下,响应速度稍微有所增加,但是没什么影响,后来发现忘带U盘了,汗!明天把修改后的传上来。

楼主:
修改后的模型将ULN2803.MDF替换即可!

点阵模型显示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下载下来看是会动的!

楼主:
hai~俺画蛇添足了吗?怎么光有点击数,一个评论的也没有?扔块板砖也行啊!哈哈。我的图片没有超过400k但是传上来还是不动,不解?

网友:
楼主孤单,我来做个伴。
请问楼主,新的模型是否解决了LED屏仿真时 ULN2803 的输出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得到正确的仿真结果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关注,不用加上拉了!

楼主:
上传一个Proteus7.6版本运行的SPI接口的12887点阵时钟(未完成作品),先来个动画一睹为快!
测试源文件及PDF: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8491.rar(文件大小:238K) (原文件名:Dot_Templates.rar)

如果没有7.6sp4版只有看的份了,哈~

网友(2010-07-27):
支持,还要向楼主学习,请指教指教。

网友(2011-09-11):
记号记号~

网友(2011-10-14):
建议LZ把proteus里显示电平状态关掉 影响点阵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