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很多节点(大于128个)怎样组网

楼主(2010-05-24):
485总线是不是最多只能挂载128个节点,那如果多于128个节点,怎样用485进行组网。谢谢!

网友:
现在有485芯片可以支持400节点吧

楼主:
哦,是哪款型号,还请楼上的大侠推荐下哈~~

网友:
采用多级组网啊,可以任意N个

楼主:
多级组网怎么做啊,麻烦楼上的大侠再提示一下小弟。

网友:
知道传销吗?就是用传销的金字塔结构

网友:
很好奇是什么设备啊?如果这么多节点组网,那你的实时性会很难搞的。

网友:
485这玩意感觉极不爽。

楼主:
我对组网的实时性要求并不高。

请教楼上的:485不是经常用的吗?而且价格较便宜,485使用中有什么不爽的地方,请指教啊。

网友:
两个选择:
1、树型网络
2、中继

网友:
加装485集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