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技术常用术语

楼主(2010-05-24):
增益:是指无线组成(如放大器或混频器)中电压或功率的增加。通常用dB给出

变频增益:是混频器或者频率变换器件的规范。之所以叫做变频增益是因为其输入和输出的频率是不同的。

插入损耗或衰减:也是增益的一个规范,只是输出值比输入值有所降低。

输出功率:是指可得到驱动一个一般为50欧姆的负载的RF功率总量。通常以dBm表示。DBm是以dB表示的毫瓦数。

1dB压缩点(P1dB):是输出功率的性能参数。压缩点越高意味着输出功率越高。P1dB是指在很低的功率时相比增益减少1dB时的输入(或输出)功率点。如果定义的P1dB是指输出功率则这个元件的输出功率大约为+20dBm。减少输出功率使之低于P1dB将减少失真。

三阶截取点(IP3):(IP3)是表示线性度或失真性能的参数。IP3越高表示线性读越好和更少的失真。IP3通常是两个输入音频测试,此时理想情况下输出只有两个有用信号,但是由于放大器不是理想线性的,它还产生两个三阶互调(IM3)产物。IM3通常以dBm给出。IM3失真产物在频率上距离有用的信号非常近不能用滤波器去除它们。为了减少三阶失真产物,必需提高IP3规范。

谐波失真:定义在基频的整数倍频率产生的失真产物。例如二次谐波失真-60dBc表示二倍基波频率的失真输出幅度比基波低60dB。DBc是低于基波的dB数。谐波失真在有线电视这些宽带运用中十分重要,但是在手机这类窄带运用中重要性不大,因为失真产物之间的频率差别比较大容易滤出。

噪声因数:由放大器和混频器产生的噪声的性能参数。将元件产生的噪声与室温下50W电阻的热噪声想比较。噪声因子 = (PA+P50W)/P50W

噪声系数:通常在无线数据资料中给出。以dB表示的噪声系数。即10log(噪声因数)。典型的低噪声放大器(LNA)具有1dB的噪声系数,即放大器产
生的噪声为50欧姆电阻的26%。RF接收机中,信噪比(SNR)非常低。故RF接收机前端的噪声系数必须维持最小。

回波损耗:表示信号反射性能的参数。回波损耗说明入射功率的一部分被放射回信号源。如1mV(0dBm)功率给放大器,其中10%被放射回来,回波损耗就是10dB。回波损耗必须尽可能的小,才能将更多的功率传送到负载。一般情况下,设计者的目标最少是10dB的回波损耗。

输入/输出驻波比(VSWR):微波放大器通常设计或用于50W阻抗的微波系统中,输入/输出驻波表示放大器输入端阻抗和输出端阻抗与系统要求阻抗(50W)的匹配程度。用下列公式表示:
         VSWR = (1 + |G|)/(1-|G|)
其中G = (Z-Z0)/(Z+Z0)
VSWR:输入输出电压驻波比
   G:反射系数
   Z:放大器输入或输出端的实际阻抗
   Z0:需要的系统阻抗

邻近信道功率比(ACPR):邻近信道功率比通常定义为相邻频道(或偏移)内平均功率与发射信号频道内的平均功率之比。ACPR描述了由于发射机硬件非线性造成的失真大小。ACPR对于WCDMA发射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CDMA调制在调制载波中产生紧密相邻的频谱成分。这些成分的互调制导致中心载波两侧频谱的再生,发射机的非线性将使这些频谱再生成份进入相邻信道。

误差向量幅度(EVM)的定义:EVM(误差向量幅度)是在一个给定时刻理想无误差信号与实际发射信号的向量差。因为在每个符号变化时它在不断的变化,这个参数EVM定义为误差向量在一段时间内的RMS值。EVM对于WCDMA发射机性能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表示了发射信号的调制质量。大EVM值将导致糟糕的检测精度,从而降低收发机的性能。

相邻信道泄漏功率比(ACLR):类似ACPR.

网友:
呵呵这个有意思,刚骂完别人就过来发这个复制贴。。。
虽然我是外人,但是对你这种人的人品产生极大怀疑。
竞争可以用产品来说话,不要用污蔑别人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有意思,刚骂完别人就过来发这个复制贴。。。
虽然我是外人,但是对你这种人的人品产生极大怀疑。
竞争可以用产品来说话,不要用污蔑别人的方法。

注册了个新号就以为不知道你是谁了,maoweikeji被封了又来注册个MWay,还号称是外人,你NC啊?!

网友:
你是哪个葱呵呵。。。。敢报你的公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哪个葱呵呵。。。。敢报你的公司吗???

就你整天咋咋呼呼那样,就知道你那个所谓的公司顶多就一家庭作坊。识趣点就自己滚吧。

网友:
呵呵,你连作坊都怕???
自己的来路都不敢报,还逞能。
只能网络上打字耍狠了。对于你这样的瘪三我真是太无语了。
识相的就自己滚回自己的小窝里自我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