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上没有并口啊 !!!杯具啊!!!哪位大哥支个招!!!

楼主(2010-05-24):
我看了很多usb转并口   和   PCI插卡转并口的    但是50RMB一下的   好像都只支持打印机    不能下程序啊
哪位大哥能支个招啊!!!!

网友:
原来买了个600的PCMCIA 并口卡

网友:
买根USB转并口线,贵点的好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了很多usb转并口   和   pci插卡转并口的    但是50rmb一下的   好像都只支持打印机    不能下程序啊
哪位大哥能支个招啊!!!!

看你用并口做什么了,一般都有解决方法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了很多usb转并口   和   pci插卡转并口的    但是50rmb一下的   好像都只支持打印机    不能下程序啊
哪位大哥能支个招啊!!!!

先看看主板使用手册上有没有标注串口(或者直接开机箱在主板上找 COM1 字符),有些主板没有引出串口。

网友:
没得救!如果是没有串口还好解决,没有并口就只有换主板了,网上有很多卖usb转并口线的,都只能链接打印机用,想用来调试或者烧写程序根本没用

网友:
大部分台式机主板如果串口和并口没有引出的话,一般还会保留在主板上以插针的形式出现的,可以自己引出来

网友:
啊,我看错了,原来是并口。

网友:
别把话说死。
USB转单片机能用的并口是有的,比较贵就是了。而台式机的PCI口转串、并口也有,比较便宜。以上淘宝找。

楼主:
六楼说出了我的心声。。。。。。
这些有是有            但是价格太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啊。高到不如换主板。。。

网友:
先看看主板使用手册上有没有标注并口(或者直接开机箱在主板上找 LPT1 字符),有些主板没有引出并口。
如果留有插针,再去买个引出并口的挡板就OK了。。
如果没有,那最好好就买个PCI的并口扩展卡了。。也便宜。

网友:
PCI插卡转并口   比较靠谱

楼主:
回帖的大哥们    你们有买过PCI转并口
插卡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帖的大哥们    你们有买过pci转并口
插卡的吗????????

可以用,到底什么牌子忘了,大概50块左右(店里买的,网上应该更便宜)。就是有个问题:端口地址不是并口默认的那个,所以要使用支持端口地址选择的调试代理,如H-JTAG

网友:
pci转并口使得,我现在办公用的就这,仿真器都没问题,一样可设到378H上

网友:
【9楼】 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可以完全模拟并口的USB->并口转换器您给介绍一个?我想知道如何实现的。
就应该是实现不了的(USB的响应速度就根本不够,全速USB 1ms,高速USB 125us,这个速度如果用
一般的bit-bang方式编程,你可以算算速度最快多少…… 没有特别为USB转并口优化过的软件都
会非常慢的,况且那些通过直接访问IO口来操作并口的程序是不可能不改程序直接用USB转并口的)。

网友:
想问问【16楼】 zhuyi ,你用 的什么pci转并口?我淘宝买了一个,36元,在下xp下没问题,没有设到378上,但是hjtag什么的可以用。后来发现没有win7下驱动,只好花50重买了一个,货还没到,不知道能不能改地址。

网友:
刚刚买了个express转2串1并,200元

网友:
请楼主好好阅读下主板的说明书再说 或者把主板的型号发上来看看您用的是什么高端主板

网友:
【20楼】 liuxuemin2010 老鼠

刚刚买了个express转2串1并,200元

请问在哪里买的?

网友:
如果只是下载的话,建议还是搞个usb-blaster吧,自己做或者买一个都不贵。那玩意儿速度快,jtag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部分台式机主板如果串口和并口没有引出的话,一般还会保留在主板上以插针的形式出现的,可以自己引出来

台式机确实是这样,如果是本就---

网友:
回复 网友B:

淘宝上很多。注意看你的电脑支持什么接口,express54(L型)插槽、express34插槽、PCMCIA插槽

简单的说express34是相对比较新的接口,既可以插到express34插槽也可以插到express54插槽上;
express54只能插到express54插槽上;
PCMCIA和express34(54)是不通用的。

网友:
我给你出个招,我有个台式机有并口,咱俩换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