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PIC32MX系列单片机遇到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0-05-24):
在写程序的时候遇到的问题,然后专门写了两段测试代码:
1. 代码一:
#include <p32xxxx.h>
#include "timedelay.h"

//FOSC = 12.000MHz
#pragma config FPLLMUL = MUL_18, FPLLIDIV = DIV_5, FPLLODIV = DIV_1, FWDTEN = OFF
#pragma config POSCMOD = HS, FNOSC = PRIPLL, FPBDIV = DIV_2

void main(void)
{
    _TRISB0 = 0; //将B0 设置成输出
    _TRISB1 = 0; //将B0 设置成输出
    while(1)
    {
        _RB0 = 0;
        _RB1 = 0;
        delayMs(10); //延时10ms
        _RB0 = 1;
        _RB1 = 1;
        delayMs(10); //延时10ms
    }
}

用示波器测量,B0对应的单片机引脚:有矩形波输出,B1对应的单片机引脚:没有跟B0一致的矩形波输出(偶尔输出一个10us不到的高电平)。

2. 代码二:
#include <p32xxxx.h>
#include "timedelay.h"

//FOSC = 12.000MHz
#pragma config FPLLMUL = MUL_18, FPLLIDIV = DIV_5, FPLLODIV = DIV_1, FWDTEN = OFF
#pragma config POSCMOD = HS, FNOSC = PRIPLL, FPBDIV = DIV_2

void main(void)
{
    TRISB = 0; //将PORTB都设置为输出
    while(1)
    {
        PORTB = 0x00;
        delayMs(10); //延时10ms
        PORTB = 0xFF;
        delayMs(10); //延时10ms
    }
}
用示波器测量,B0、B1对应的单片机引脚:有一致的矩形波输出。

被这个问题搞得头都大了,盼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在此先谢过啦!
(开发工具:MPLAB 8.50+ICD3,单片机:PIC32MX460F256L,外部晶振:12MHz)

网友:
LATB=0x0002;
LATB=0x0000;

网友:
while(1)
    {
        _RB0 = 0;
      delay_us(5);   //测试一下看可以吗?!!
        _RB1 = 0;
        delayMs(10); //延时10ms
        _RB0 = 1;
         delay_us(5);  //测试一下看可以吗?!!
        _RB1 = 1;
        delayMs(10); //延时10ms
    }

网友:
B口设置为数字口,ADPCFG寄存器设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piccode, 我下午调试了一下,很可惜,B0、B1输出还是不一致。下面是数字示波器的采集结果

示波器探头接到B0脚测得波形图 (原文件名:示波器采集_B0输出.JPG)

示波器探头接到B1脚测得波形图 (原文件名:示波器采集_B1输出.JP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headwolf_83, 以下是按headwolf_83提供的思路的写的代码,B0、B1输出的波形终于一致了!谢谢
#include <p32xxxx.h>
#include <plib.h>
#include "TimeDelay.h"

//FOSC = 12.000MHz
#pragma config FPLLMUL = MUL_18, FPLLIDIV = DIV_5, FPLLODIV = DIV_1, FWDTEN = OFF
#pragma config POSCMOD = HS, FNOSC = PRIPLL, FPBDIV = DIV_2

int main(void)
{
    PORTSetPinsDigitalOut(IOPORT_B, BIT_0 | BIT_1);

    while(1)
    {
        PORTClearBits(IOPORT_B, BIT_0 | BIT_1);
        delayMs(10); //延时10ms
        PORTSetBits(IOPORT_B, BIT_0 | BIT_1);
        delayMs(10); //延时10ms
    }
}

网友:
问楼主那个片子价格多少 性能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拿到的是一块公司给的DEMO板(扩展了128KB SRAM,2块SPI接口EEPROM 16Mbit, LAN部分用的是EN28J60,引出USB接口,引出一个UART1),芯片已经焊好了。问了几个网店老板(个人名义,以公司名义采购应该会低很多),报价50多RMB。性能,还在试用中,认识不深。

网友:
460F256L,个人估计开增票,40多点到头了吧。量大可能30多也就够了。

网友:
这种片子的价格,老老实实找一级代理商咨询最好。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