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0-05-24):
驱动部分原理图如附件!

H桥,斩波恒流控制,电机已经能顺利的转起来,但是在一些频率点(尤其在低频)仍然有比较大的震动!应该是共振引起,没有类似消除共振经验,牢请各位有类似经验的大侠提供点思路?

查资料说共振时电机上能量过剩引起,可减小预定电流也未见成效!

原理图上哪里是否还可以改进?

网友:
我也是一个新手,之前看到一些资料提到,如果要使步进电机转动的话,需要一个最小的驱动频率的,通常会的中间参考值是500PPS,运行是的频率就要高点,1Kpps左右太快了很可能出现丢拍。

楼主:
这个已经细分了啊,8细分,16细分下结果都还是比较强烈的震感!只有在高速下情况比较好

网友:
现在的最新步进驱动技术可以实现根据电机负载电流自动调节了,比如最近我在研究的TMC262

网友:
这种方案 低频共振肯定会很大,检测的电阻电流并不完全是电机的电路,你要在电路方案里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案 低频共振肯定会很大,检测的电阻电流并不完全是电机的电路,你要在电路方案里改进,

并不是完全是电机的电流?您是指MOSFET,GS端有电流流进检测电阻嘛?
如果是这个的话,应该电流是很小的啊,
小弟刚刚接触这类东西,望能指点一二;

网友:
查资料说共振时电机上能量过剩引起,可减小预定电流也未见成效!
〉〉〉〉〉〉〉〉〉〉〉〉〉〉〉〉〉〉〉〉〉〉〉〉〉〉〉〉〉〉〉〉〉〉
正是如此
恒流斩波被称为不错的步进驱动方式但存在低频震动和容易发热等问题,恒流斩波只能设置最大电流和停止时的保持电流。
目前德国TRINAMIC公司推出的Coolstep系列的步进驱动芯片采用了类似伺服电流环的动态电流控制功能即驱动芯片输出电流的大小可以根据外部电机负载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如此一来减少了不必要的热量损耗,提高了电机高速性能。目前该类芯片主要是TMC260;TMC261,TMC262三款以满足不同的电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