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听了个关于专利的讲座,把自己的心得和大家分享下

楼主(2010-05-24):
不久前听了个关于专利的讲座,把自己的心得和大家分享下,有错误的地方请大侠们拍砖哈
一、专利的类型:1 发明专利 (范围最广,要求最严格,拿到证书前必须公开)
                2 外观专利 (先审核后公开)
                3 实用性专利 (先审核后公开)
二、专利的三性:1 新颖性(特别是外观专利实用性专利,必须审核后才能公开,否则打官司时自己肯定吃亏)
                2 创造性
                3 实用性
三、一般流程是:申请——接到受理通知书——审查6-10个月——授权通知——发放证书
               (发明专利审查可能要2-3年,相对严格些)

-

网友:
差不多吧。

网友(2010-09-18):
收钱都叫专利

网友:
15年前写专利时审查员会发一个意见,发明人按照提问做解答,完全是技术层面的.

网友A(2011-01-05):
差不多吧,这学期刚上完《实用专利基础(公选)》专利法里面的条条道道不少呢,简单说是说不清楚的。

引用一下老师的复习提纲:

2010-2011学年第1学期《实用专利基础》(0002班)复习要点
知识点

1、中国专利法的保护对象
发明创造,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专利法所称的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专利法所称的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注意,实用新型仅限于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两者结合的技术方案)

专利法所称的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作出的富有美感的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

2、发明人
(1)发明人必须是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
(2)发明人必须以自然人名义出现;
(3)三种人不得作为发明人:
①只负责组织工作的人;②为物资条件的利用提供方便的人; ③从事其他辅助工作的人。

3、职务发明创造(二类四种情况)
第一类:在执行本单位任务时完成的:
⑴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
⑵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以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
⑶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作后一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第二类:⑷主要是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

4、专利申请权的归属

⑴非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权属于发明人;
⑵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权归发明人所属单位;
⑶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⑷合作开发和委托开发完成的发明创造:合同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合同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申请专利的权利归开发方或者开发各方共有。

注意合作及委托开发的其他规定

l    委托开发:
l    ⑴开发方转让专利申请权的, 委托方有优先受让权;
l    ⑵开发方获得专利权后,委托方有免费实施的权利。
l    合作开发:
l    ⑴一方转让专利申请权的, 另外各方有优先受让权;
l    ⑵一方放弃专利申请权的,另外各方可单独申请, 放弃方仍有免费实施专利的权利;
l    ⑶一方不同意申请的,另外各方不得申请。

5、不能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5条: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25条:对下列各项,不授予专利权:
(一)科学发现;(二)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四)动物和植物品种;(五)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六)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对前款第(四)项所列产品的生产方法,可以依照本法规定授予专利权。

6、申请文件

发明、实用新型必须提交请求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实用新型必须有附图)及说明书摘要(实用新型必须有附图)。

外观设计必须提交请求书、外观设计照片或者图片、简要说明。

7、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条件

(1)发明、实用新型必须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2)创造性又称之为“非显而易见性”,指的是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3)新颖性(注:从2009年10月1日起,中国实行绝对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其中的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8、单一性原则

⑴总的原则:-件专利申请中应当限于一项发明创造,而不能把两项以上的发明创造放在一件申请中提出。
⑵例外情况-一件专利申请中也可以包括两项以上的发明创造,称之为合案申请,当然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A、发明、实用新型合案申请的条件:①为了同一个目的;②有相同或者相应的必要技术特征。
注意1合案申请的常见形式包括:
产品+产品
产品+专用制造方法(工艺)
方法或者工艺+专用设备
产品+专用方法(工艺)+设备
产品+专用设备
产品+用途。
注意2合案申请中每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都会出现一项独立权利要求。

9、优先权原则

(1)定义:一个申请人就一项发明创造向一个成员国提出申请后,又在法定的期限内(发明、实用新型为12个月,外观设计为6个月),就相同主题向其他成员国提出申请的,有权要求将第一次申请的日期作为后来申请的日期。上述权利叫做优先权;上述的法定期限叫做优先权期限;第一次申请的申请日叫做优先权日。
(2)注意对有优先权的专利,除计算专利权期限外,专利法中的申请日均指优先权日。

10、专利保护范围的确定
(1)56条: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2)实际判断时:

全面覆盖原则;即必须将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与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进行比较,若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覆盖专利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才能认为其落入专利的保护范围。

注意1:在侵权判断中应将被控侵权物与专利权利要求中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进行比较,而不是与专利权人实际生产的产品进行比较;
注意2、在专利申请过程中通过修改或者意见陈述所明确放弃的内容不能被重新囊括到其保护范围之中(禁止反悔原则)。

11、专利权人的权利

(1)独占实施权、转让权、标记权、放弃权。

(2)独占实施权:指的是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实施他人专利。

(3)实施的内涵:

Ⅰ、方法发明专利:
使用(该方法;
对依照该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使用、销售、进口、许诺销售;
Ⅱ、发明、实用新型产品专利:制造、使用、销售、进口、许诺销售;
Ⅲ、外观设计产品专利:制造、销售、进口、许诺销售。

12、专利权期限

发明20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10年,均从申请日算起。

13、专利权的无效宣告:被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被视为自始即不存在。

14、专利权的限制 ①69条规定-不视为侵权;②70条 免除承担赔偿责任;③14条规定-计划许可;④第五章-强制许可.
①69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一)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由专利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个人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该产品的;

(二)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

(三)临时通过中国领陆、领水、领空的外国运输工具,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互惠原则,为运输工具自身需要而在其装置和设备中使用有关专利的;

(四)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

(五)为提供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制造、使用、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以及专门为其制造、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

②70条 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能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注意最后一句话--仍然侵权,只是如果能够证明合法来源,可免除承担赔偿责任。

④第五章强制许可

A、定义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照专利法规定的条件强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人许可他人实施其专利的一种许可方式。(方式;非自愿)
B、类型 (专利法第48-52条所列)
51条-从属专利: 一项取得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比前已经取得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显著经济意义的重大技术进步,其实施又有赖于前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施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后一专利权人的申请,可以给予实施前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强制许可。

在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情形下,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前一专利权人的申请,也可以给予实施后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强制许可。

注意,对这种强制许可的条件是;①后一专利为前一专利的从属专利;②从属专利的专利权人必须申请;③从属专利的专利权人必须证明:未能以合理的条件与专利权人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专利法第54条 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五十一条规定申请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以合理的条件请求专利权人许可其实施专利,但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许可。)

50条-防卫性条款: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必须在专利权获得3年后方可进行)

15、专利权的保护
(1)保护机制
向专利管理机关请求处理;
向法院起诉。(一般情况,第一审法院为省级人民Z.F.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
(2)责任方式:3种。但是最基本的保护措施:民事保护;
(3)普遍采用的救济措施:赔偿损失。

(4)诉讼时效:2年

16、任何单位和个人将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时的有关规定

1、途径

第一条路:如果该外国是《专利合作条约》 (PCT)成员国,可提出专利国际申请,并指定该国为申请国;

第二条路:如果该外国是欧盟成员国,可以依据《欧洲专利公约》(EPC)提出欧洲专利申请,并指定在该国生效;

第三条路:向该外国专利机关提出该国专利申请。

2、程序: 必须向知识产权局要求保密审查;

(1)直接向外国申请专利(包括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的):应当事先向中国知识产权局提出请求,并详细说明其技术方案。

(2)先申请中国专利并准备后向外国申请专利(包括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应当在申请时或者申请后提出请求。

3、限制:违反规定,不授予中国专利权。

17、与权利要求书有关的概念

(1)权利要求书由1个或者数个权利要求组成;
第1个是必有的-独立权利要求;
其他可有,也可没有-一般为从属权利要求;
(2)、独立权利要求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独立权利要求限定专利保护范围;
(3)独立权利要求用必要技术特征来描述。

必要技术特征是能够达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目的的技术特征;

必要技术特征由共有必要技术特征和区别必要技术特征两部分组成。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指的是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所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区别的必要技术特征指的是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所区别的必要技术特征。
(4)独立权利要求的结构:
①前序部分:主题名称+与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
②特征部分:其特征在于:与现有技术区别的必要技术特征。

网友(2011-04-22):
专利这东西,很麻烦。而且每年都要交维护费,而且还不是个小数目。

网友(2014-06-21):
2010-2011学年第1学期《实用专利基础》(0002班)复习要点
知识点

1、中国专利法的保护对象
发明创造,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专利法所称的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专利法所称的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注意,实用新型仅限于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两者结合的技术方案)

专利法所称的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作出的富有美感的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

2、发明人
(1)发明人必须是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
(2)发明人必须以自然人名义出现;
(3)三种人不得作为发明人:
①只负责组织工作的人;②为物资条件的利用提供方便的人; ③从事其他辅助工作的人。

3、职务发明创造(二类四种情况)
第一类:在执行本单位任务时完成的:
⑴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
⑵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以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
⑶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作后一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第二类:⑷主要是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

4、专利申请权的归属

⑴非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权属于发明人;
⑵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权归发明人所属单位;
⑶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⑷合作开发和委托开发完成的发明创造:合同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合同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申请专利的权利归开发方或者开发各方共有。

注意合作及委托开发的其他规定

l    委托开发:
l    ⑴开发方转让专利申请权的, 委托方有优先受让权;
l    ⑵开发方获得专利权后,委托方有免费实施的权利。
l    合作开发:
l    ⑴一方转让专利申请权的, 另外各方有优先受让权;
l    ⑵一方放弃专利申请权的,另外各方可单独申请, 放弃方仍有免费实施专利的权利;
l    ⑶一方不同意申请的,另外各方不得申请。

5、不能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5条: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25条:对下列各项,不授予专利权:
(一)科学发现;(二)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四)动物和植物品种;(五)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六)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对前款第(四)项所列产品的生产方法,可以依照本法规定授予专利权。

6、申请文件

发明、实用新型必须提交请求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实用新型必须有附图)及说明书摘要(实用新型必须有附图)。

外观设计必须提交请求书、外观设计照片或者图片、简要说明。

7、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条件

(1)发明、实用新型必须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2)创造性又称之为“非显而易见性”,指的是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3)新颖性(注:从2009年10月1日起,中国实行绝对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其中的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8、单一性原则

⑴总的原则:-件专利申请中应当限于一项发明创造,而不能把两项以上的发明创造放在一件申请中提出。
⑵例外情况-一件专利申请中也可以包括两项以上的发明创造,称之为合案申请,当然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A、发明、实用新型合案申请的条件:①为了同一个目的;②有相同或者相应的必要技术特征。
注意1合案申请的常见形式包括:
产品+产品
产品+专用制造方法(工艺)
方法或者工艺+专用设备
产品+专用方法(工艺)+设备
产品+专用设备
产品+用途。
注意2合案申请中每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都会出现一项独立权利要求。

9、优先权原则

(1)定义:一个申请人就一项发明创造向一个成员国提出申请后,又在法定的期限内(发明、实用新型为12个月,外观设计为6个月),就相同主题向其他成员国提出申请的,有权要求将第一次申请的日期作为后来申请的日期。上述权利叫做优先权;上述的法定期限叫做优先权期限;第一次申请的申请日叫做优先权日。
(2)注意对有优先权的专利,除计算专利权期限外,专利法中的申请日均指优先权日。

10、专利保护范围的确定
(1)56条: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2)实际判断时:

全面覆盖原则;即必须将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与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进行比较,若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覆盖专利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才能认为其落入专利的保护范围。

注意1:在侵权判断中应将被控侵权物与专利权利要求中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进行比较,而不是与专利权人实际生产的产品进行比较;
注意2、在专利申请过程中通过修改或者意见陈述所明确放弃的内容不能被重新囊括到其保护范围之中(禁止反悔原则)。

11、专利权人的权利

(1)独占实施权、转让权、标记权、放弃权。

(2)独占实施权:指的是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实施他人专利。

(3)实施的内涵:

Ⅰ、方法发明专利:
使用(该方法;
对依照该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使用、销售、进口、许诺销售;
Ⅱ、发明、实用新型产品专利:制造、使用、销售、进口、许诺销售;
Ⅲ、外观设计产品专利:制造、销售、进口、许诺销售。

12、专利权期限

发明20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10年,均从申请日算起。

13、专利权的无效宣告:被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被视为自始即不存在。

14、专利权的限制 ①69条规定-不视为侵权;②70条 免除承担赔偿责任;③14条规定-计划许可;④第五章-强制许可.
①69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一)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由专利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个人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该产品的;

(二)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

(三)临时通过中国领陆、领水、领空的外国运输工具,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互惠原则,为运输工具自身需要而在其装置和设备中使用有关专利的;

(四)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

(五)为提供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制造、使用、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以及专门为其制造、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

②70条 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能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注意最后一句话--仍然侵权,只是如果能够证明合法来源,可免除承担赔偿责任。

④第五章强制许可

A、定义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照专利法规定的条件强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人许可他人实施其专利的一种许可方式。(方式;非自愿)
B、类型 (专利法第48-52条所列)
51条-从属专利: 一项取得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比前已经取得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显著经济意义的重大技术进步,其实施又有赖于前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施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后一专利权人的申请,可以给予实施前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强制许可。

在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情形下,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前一专利权人的申请,也可以给予实施后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强制许可。

注意,对这种强制许可的条件是;①后一专利为前一专利的从属专利;②从属专利的专利权人必须申请;③从属专利的专利权人必须证明:未能以合理的条件与专利权人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专利法第54条 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五十一条规定申请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以合理的条件请求专利权人许可其实施专利,但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许可。)

50条-防卫性条款: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必须在专利权获得3年后方可进行)

15、专利权的保护
(1)保护机制
向专利管理机关请求处理;
向法院起诉。(一般情况,第一审法院为省级人民Z.F.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
(2)责任方式:3种。但是最基本的保护措施:民事保护;
(3)普遍采用的救济措施:赔偿损失。

(4)诉讼时效:2年

16、任何单位和个人将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时的有关规定

1、途径

第一条路:如果该外国是《专利合作条约》 (PCT)成员国,可提出专利国际申请,并指定该国为申请国;

第二条路:如果该外国是欧盟成员国,可以依据《欧洲专利公约》(EPC)提出欧洲专利申请,并指定在该国生效;

第三条路:向该外国专利机关提出该国专利申请。

2、程序: 必须向知识产权局要求保密审查;

(1)直接向外国申请专利(包括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的):应当事先向中国知识产权局提出请求,并详细说明其技术方案。

(2)先申请中国专利并准备后向外国申请专利(包括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应当在申请时或者申请后提出请求。

3、限制:违反规定,不授予中国专利权。

17、与权利要求书有关的概念

(1)权利要求书由1个或者数个权利要求组成;
第1个是必有的-独立权利要求;
其他可有,也可没有-一般为从属权利要求;
(2)、独立权利要求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独立权利要求限定专利保护范围;
(3)独立权利要求用必要技术特征来描述。

必要技术特征是能够达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目的的技术特征;

必要技术特征由共有必要技术特征和区别必要技术特征两部分组成。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指的是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所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区别的必要技术特征指的是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所区别的必要技术特征。
(4)独立权利要求的结构:
①前序部分:主题名称+与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
②特征部分:其特征在于:与现有技术区别的必要技术特征。

网友(2014-09-23):
实用专利基础  这本书能上传吗

网友:
学校也有关于专利的讲座错过了,现在学习一下了

网友:
一般申报专利直接找代理机构、查新,会帮你修改一些格式上的错误,另外,实用新型基本上很容易通过,发明专利就没那么容易了。

网友:
补充知识了!谢谢

网友(2014-11-06):
瞧一瞧,看一看。。

网友:
现在的专利除了在介绍公司的时候说的好听点没任何价值啦,就去年我们公司就申请了1个发明专利5个使用新型,发明专利申请了半年(加急),实用新型的也就三个来月吧,都是找外面专门搞专利的公司申请的,基本上100%申请通过。

网友:
公司每次申请专利都找第三方,提供相应资料后,剩下的事情都是他们去办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具体的申请资料可以看看的啊

网友:
现在好像给钱,就可以搞实用新型专利了。。。。

网友(2016-02-03):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这学期刚上完《实用专利基础(公选)》专利法里面的条条道道不少呢,简单说是说不清楚的。

引用 ...

第一类:在执行本单位任务时完成的:
⑴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
⑵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以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
⑶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作后一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在公司上班,申请的要怎么处理。

网友:
申请专利麻烦,时间又长,要是我就找代理了

网友:
嗯,知识产权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上个月写了一个发明专利,按照代理人的意见改了很多遍。
现在交去专利局了,不知道能不能通过。

这两年看了一些外国专利,其中有些确实不错。可以当技术指南来学习。

网友:
我们实验室两天搞完一个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