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IC10F的串口问题

楼主(2010-05-24):
PIC10F 6脚 非常小,请问 PIC 10f有RX/TX口吗 我想将数据传输出到串口上?如果没有,PIC什么芯片有,芯片要求很小,越小越好

网友:
新出的型号,有一个8脚带TX/RX的,找找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什么型号 大哥记否?

网友:
认真查了一下,还是FUTURE产品,还没出来,12F1822。你换其它的吧。

网友:
软件模拟,或用PIC12F1822

楼主:
为嘛我看到PIC16脚的芯片只有TX 没有RX啊?难道只要传送数据 不需要接受?

楼主:
1MCLR/Vpp 清除(复位)输入/编程电压输入。其中MCLR为低电平时,对芯片复位。该脚上的电压不能超过VDD,否则会进入测试方法。Vpp代表编程电压。
  2OSC1/CLKIN 振荡器晶体/外部时钟输入端。
  3OSC2/CLKOUT 振荡器晶体输出端,在晶体振荡方式接晶体,在RC方式输出OSC1频率的1/4信号CLKOUT。
  4TOCK1   TMRO计数器输入端,如不用,为了减少功能应接地或接VDD。
  5TICK1    TMR1时钟输入端。
  6TIOSI  TMR1的振荡输入端。
  7TIOSO    TMR1的振荡输出端。
  8RD、WR、CS 分别代表并行口读信号、写信号和片选控制线。
  9AN0~AN7 A/D转换的模拟量输入端。AN0、AN1……分别表示通道的个数。
  10CCP 捕捉/比较/脉宽调制等功能端。CCP是Capture/Compare/PWM的缩写。有的PIC芯片内有两个CCP部件,其引脚用符号CCP1和CCP2表示。
  11SCK/SCL 同步串行通信时钟输入端。
  12TX/CK 异步通信发送端/SCI同步传输的时钟端。
  13SDI/SDA SPI通信数据输入端。
  14SD0 SPI通信数据输出端。
  15RD0/PSP0~RD7/PSP7 D口,双向可编程,亦可作为并行口。作并行口对TTL输入,作I/O口时为斯米特输入。

只有TX 没有RX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哪个型号啊?
肯定不会只有TX没有RX的

LZ可以用PIC16F1826,虽然是18脚的,但是用贴片也不会很大,不知道LZ要多大的
如果真的没有,用软件模拟串口吧

楼主:
我看了下16F685的 贴片6mm*6mm 我去看看1826 看还能小不

网友:
PIC16F685 没有串口
PIC16F1687/689/690才有串口,QFN封装是4mm*4mm,不过不知拿货容易不,还要考虑生产的问题

网友:
突然想起来,还可以考虑下PIC16F688,不过如果封装有要求,应该用SSOP的,14PIN的。

网友:
http://www.microchip.com/maps/microcontroller.aspx

用上面的选型工具,不用突然想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