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SOP SO SOI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5-24):
封装,SOP SO SOIC规格大小一样吗,还有例如这种SO-8,是不是datasheet写的SO-8,确定了引脚数就大小一样了?

网友:
SOP=SO
SOIC是指一类封装的集合,其包含了SOP、SSOP、TSSOP等封装。
datasheet写的SO-8,确定了引脚数就大小一样了。

网友(2011-05-11):
SOP 、SO、 SOIC 三者 管脚大小和间距是一样的,只是整体外形大小不同

TSSOP和SSOP管脚大小和间距相同,管脚间距明显比SOP系列的要小(密一些)

网上找的。

网友:
SOP :引脚中心距50mil
SOIC:SOP的别称
SSOP:引脚中心距小于50mil 的SOP
TSOP:装配高度不到50mil 的SOP
SOW:宽体SOP
VSOP:
TSSOP:
SOJ:’J’型脚的SOP

网友:
从3楼给出的图上怎么感觉SOIC-16比SO-16宽一些

网友(2012-03-27):
SOIC比SO的要宽吧

网友(2012-06-22):
mark.原来是一样的呀

网友A(2012-12-10):
SSOP TSSOP在塑封上面有些细微区别
引脚中心距小于1.27mm 的SOP 也称为SSOP;装配高度不到1.27mm 的SOP 也称为 TSOP
SSOP=  Shrink Small Outline Package
TSSOP = Thin Shrink Small Outline Package
SSOP
     Pin Count: 8~56L
     Body size:150/300/500mil
     Package thickness: 2.69 mm
TSSOP
    Pin Count: 16~56L
    Body size:150/240 mil
    Package thickness: 0.90 mm

补充一下: Pin脚间距也不一样
SSOP:0.635mm
TSSOP:0.65MM

网友A:
今天打开protel看了一下,发现so sop封装是有区别的,下图就是区别,每种封装下面的是管脚焊盘的中心间距。
至于SSOP,TSSOP,以上说的也有例外,有的SSOP TSSOP管脚中心距都是0.65mm的,而且还有其它特殊间距的,一定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
MARK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封装真多啊 郁闷

网友(2013-06-29):
画了几年图了,动不动就被这些封装弄晕了

网友:
直接搜,大量的信息啊

网友(2014-03-30):
长知识了

网友(2014-07-18):
不熟悉的器件 用的时候一定要查看数据手册 不然做出来的板子会悲剧

网友(2014-10-10):
我没注意封装吃了大亏了

网友:
学习了,当初很纠结

网友:
遇到过一个芯片,写的SOIC封装,没确认尺寸,结果悲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打开protel看了一下,发现so sop封装是有区别的,下图就是区别,每种封装下面的是管脚焊盘的中心间距。 ...

非常感谢~~~~~~~~~

网友:
自己没实际做过板子,看样子在画pcb时还是看下器件数据手册,核对好数据。免得以后出差错。养成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OP TSSOP在塑封上面有些细微区别
引脚中心距小于1.27mm 的SOP 也称为SSOP;装配高度不到1.27mm 的SOP 也 ...

谢谢了,正好用到

网友(2016-03-19):
引用 网友A:
今天打开protel看了一下,发现so sop封装是有区别的,下图就是区别,每种封装下面的是管脚焊盘的中心间距。 ...

是不是mil而不是mm

网友:
有宽和窄两种

网友:
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保险起见,每次画板前,都去看一下规格书里的封装尺寸,然后再去库里找符合尺寸的,没有的话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