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Radio的UI

楼主(2010-05-24):
在“info”panel上按下触摸屏后,针对rtgui_list_view,rtgui_filelist_view的键盘操作会暂时失效,上下键无法选择item,但可以用触摸屏选择。重新显示list_view后键盘恢复正常,在“info”panel上按下触摸屏,键盘又无效。

网友:
:-P

确实是这样的。这个没注意……

RT-Thread/GUI是这样设计的:当一个panel获得焦点时,那么它在系统那边将变成焦点,从而获得键盘的输入。这个得修掉,需要设置成默认获得焦点的panel,这样键盘事件就正确了。

网友(2010-07-05):
关于焦点,对输入的事件没有响应时,RTGUI是否进行事件信息的转移,就是radio窗体,有info,play两个pannel,输入事件key,处于焦点的info没响应,然后转发给play,如果play还没响应,转发给窗体,窗体还没响应,进入default_handle统一处理,然后结束,只要有任何一个响应了,就直接结束。也就是说处于焦点的控件获得最优先的处理事件的权利。看RTGUI不习惯啊,学习中

网友:
焦点的问题在svn trunk已经修正了,哪天把它合并到0.3.1分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