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放大模块数字地和模拟地的问题

楼主(2010-05-24):
想请教大家,整个示波器的设计数字电源的+5V和模拟电源的+5V是分开供电的,但是数字地和模拟地应该怎么处理呢?看魏坤的好像是连在一块了吧

网友(2011-11-18):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一定要连在一起的,不然电路没法工作
数字部分的地返回电流不能流过模拟部分地,两个地应该
在稳定的地参考点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