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II CPLD加密

楼主(2010-05-24):
Program时,把security bit勾上,点击start

加密,

这样examine时就不能正确的读出pof

试了一下,果真如此

读出来的pof 除文件头外,其余的内容全为0

不知max ii的加密性倒底如何?

网友:
security bit就是做那个的啊……

MAX II的Flash和其余部分在一个die上,加密性能估计还行…… 至少得比Spartan 3AN强点,S3AN是分开的SPI Flash die。

网友:
再好的话,用ACTEL 和Lattice的吧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不知道有这个位,我还以为不能回读

网友(2010-07-30):
至少比我知道得早 哈哈

网友:
读出的pof文件在哪里打开的啊! examine 是读出后直接生成文件存在了电脑上,还是……

楼主:
勾下examine ,点start

pof就被读出来了,另存为即可

网友:
我用了这个软件这么长了,都不知道有这个用法。实在谢谢了

楼主:
呵呵,芯片加密那是必须的,不能让自已的劳动成果就这样被人copy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芯片加密那是必须的,不能让自已的劳动成果就这样被人copy了

兄弟我指的是回读功能 呵呵!!

网友(2011-07-12):
to:liu_xf 新发
请问怎么打开POF文件?谢谢!!!

网友:
原来是这样读出来的阿?我还专门问过能不能读呢!没人回应!多谢LZ了!

网友:
谢谢Lz,我的FPGA不知道能不能加密呀,可书上说FPGA保密性不如CPLD,其实我很佩服搞芯片解密的人呀,呵呵

网友:
用了这么久了,真不知道还有这招啊!LZ强人!

网友(2011-08-15):
学习了,以前只是在programmer上打钩,不知道怎么加密

网友(2011-12-22):
前几天正在想这个事情

网友:
要想加密更可靠,得用ACTEL的器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