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18 Flash Memory 问题

楼主(2010-05-24):
以前使用430的F1系列,FLASH都小于64K,写程序,存常量都不需对FLASH进行操作。

目前使用FLASH为128K的F5418,,IAR编译使用默认设置下,画液晶的常量大于64K后就无法使用了。

请教有人知道怎么处理吗,或者提供些相关信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是数据模式的问题,data model选 large 应该就可以

网友(2010-08-18):
可以用液晶里面的flash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使用FET仿真器需要如下设置

网友(2010-10-11):
回复 楼主:

恭喜lz解决问题,请问lz有没有该片子的中文手册,有的话发一份,谢了!
QQ:xgzhao@stu.xjtu.edu.cn

网友:
不好意思啊 不是qq,是直接的邮箱。。。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对,Retain unchanged memory选项勾选上是表示下载时保留没有数据变动的flash,不进行擦除,提高下载速度。
MSP430F5418 128KB flash 是不连续的,分块操作,主块还是64KB,剩下的可以做外挂flash使用,详细说明参见MSP430F5418 Family User's Guide FLASH一章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