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EM310模块替代西门子MC55

楼主(2010-05-24):
如题,请有经验的高手总结一下,我正在做替换。

网友:
将底板的50PIN接插件上的第31脚和边上的30脚用一点点焊锡短接。然后所有模块串口输入信号,比如\TXD引脚和外部单片机连接的,串电阻,具体计算参考EM310产品手册引脚表格中的公式。

楼主:
哈哈,谢谢,我觉得at指令上的用法也不太一样,用mc55的tcp/ip 比较简单,EM310程序实现起来比较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