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操作系统的概念和相关名词(linux)

楼主(2010-05-24):
lib: 一个lib文件夹,书上说的是C库,诸于一些stdio.h中定义的函数这到底是在C库里还是C编译器支持的呢?这个一直不是很清楚,还是PC上的和单片机上的做法不一样?

根文件系统: 是什么?和文件系统有什么差别

系统镜像和根文件系统镜像: 系统镜像里面不包括根文件系统么?

上面是学习方面碰到的一些疑问和困惑,还请大家指点,先谢谢了,如能形象的比喻一下它们的身份地位那就更好了

网友:
唉,先学学Linux的常用概念吧……

C运行库libc不是C编译器包括的,是独立的,在嵌入式上有很多选择,PC机上就一般是glibc。

根文件系统就是将来要作为根的文件系统……

系统镜像(image)说的是内核镜像吧…… 内核镜像里面确实是可以包括初始根文件系统的,initramfs。但是多数情况下
在嵌入式系统里是分开的(有时内核里也会有initramfs,但是还会有单独的一个分区放真正的根)。

有些名词是和其他地方用的含义不同的…… 不要混淆。有的系统的系统镜像是文件系统和内核等都包括的,但是Linux不一定。

楼主:
哦,这样子,清晰不少,多谢!
根文件系统就是将来要作为根的文件系统?
再请教下 minux 啊啊? 根文件系统是用来存放内核的吗?(问题很RZ,但是这种概念形成比较难,呵呵,谢谢了啊)这些问题也不晓得找哪本书看,确实入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