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转串口制作成功(全部资料)&&M8USB_JTAG制作成功(全部资料)

楼主(2010-05-25):
看到还有些爱好者没有做成功这两个东东,上传些资料给他们参考下.
  关于FT232转串口我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一装好就OK了,我只能说这个玩意
简单或者这颗芯片太优秀了吧.
  关于JTAG还是折腾了我好长时间对比和测试,网上有的是好用不能升级,有的能升级又不好用.
最终找了个好用又能升级的,测试时发现FT232+M16做的JTAG和用M8+M16做的在升级时有点不同,FT232升级百发百中但升级时间比M8长一倍,M8偶尔出现读错M16ID现象,但升级时间短30S左右.好在升级不是很频繁,M8便宜还是用他吧~.~.......
说明:该JTAGICE每次上电LED2会闪烁,此时为等待升级,不可进入调试目标板,大概几秒后LED2熄灭,才能进入正常工作。如需升级请在LED2闪烁时点击TOOLS——AVR PROG进入升级模式,此时LED2长亮,找到studio安装目录下的JTAGICE文件夹里面的Upgrade.ebn打开,点击flash选项下的program将Upgrade.ebn烧写到ICE。此时LED2闪烁,当烧写校验完后LED2常亮,点EXIT LED2再次闪烁然后常亮,升级完成可以使用了。

   以下是所有制作资料.

网友:
lz比较有才!

网友:
哎,还以为主控是M8呢,原来也是M16~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个PCB没有上绿油也可以手工上贴片焊接阿?没有阻焊层的板子怎么手工上贴片阿,传授1下经验阿

网友:
不错,有没有人用PL2303HX做出来啊

楼主:
不好意思,板子都是自己做上不了绿油,手工焊接有没有绿油都一样啊。

网友:
楼主你的板是多厚的阿?如果覆铜板太薄的怎么处理阿?加厚??

网友:
这是很牛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的板是多厚的阿?如果覆铜板太薄的怎么处理阿?加厚??

不知道你指的是铜箔太薄还是基材,基材有0.8-2.0你想用多厚就用多厚啊,如果你觉得铜箔太薄,
可以在铜箔上面再铺上一层锡,不过我觉得除非是一些特殊的走线要加粗(如USB铜箔走线等等..)
其它>15mil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一看楼主,就知道很牛。自己晚上搭个板试试

网友:
我是说楼主你的覆铜板是用多厚的啊.还有这个是热转印的?如何做这种形式的PCB图啊?以前看到的都是把不要的铜腐蚀去掉,这种好像是只走1个缝隙?大面积保留铜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说楼主你的覆铜板是用多厚的啊.还有这个是热转印的?如何做这种形式的pcb图啊?以前看到的都是把不要的铜腐蚀去掉,这种好像是只走1个缝隙?大面积保留铜箔

敷铜

网友(2010-06-30):
楼主,下载STC的没问题吧?可以的话我也做一个

楼主:
下载STC的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啊 就在在有的电脑上不行

网友:
那个鞋油盒子很有创意。里面的鞋油怎么弄干净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鞋油盒子很有创意。里面的鞋油怎么弄干净呀!

可以用丙酮,汽油

楼主:
呵呵,不用这么麻烦,随便找个破布檫下就行。

网友:
好东西--收藏一下-------USB转232,M16 JTAG

网友(2010-09-14):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1-04-01):
俺也想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