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两相四线步进电机接线方法

楼主(2010-05-25):
弄了个二手两相四线步进电机,不知道接线方法;想问一下高手是不是相同的两根线接一组,不要分什么A+,A-和B+,B-的

网友:
A+A-必须接在一个绕组、B+B-必须接在一个绕组,不能串接否则会烧驱动器

网友:
楼上说得对 同一组线圈是要接在同一相的,如果A+ A—就不区分了,交换了方向就变化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