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us Plus移植疑惑?

楼主(2010-05-25):
看了Nucleus Plus有些移植代码觉得很多是可以用C实现的,不知为什么它选择用ASM不解,不知是我理解错误还是什么?
比如:
;VOID  TMT_Set_Clock(UNSIGNED new_value)
;{
        EXPORT  TMT_Set_Clock
TMT_Set_Clock
;
;    /* Set the system clock to the specified value.  */
;    TMD_System_Clock =  new_value;
;
        LDR     a2,[pc, #System_Clock-.-8]  ; Build address of system clock
        STR     a1,[a2,#0]                  ; Store new system clock value

        [ THUMB
        BX      lr                               ; Return to caller
        MOV     pc,lr                       ; Return to caller
        ]
;}

个人觉得这个函数完全可以用C实现如下:
VOID  TMT_Set_Clock(UNSIGNED new_value)
{
    OS_CPU_SR();

    OS_DISABLE_INT();

    /* Set the system clock to the specified value.  */
   TMD_System_Clock =  new_value;

   OS_RESTORE_INT();
}
我觉得TMT.S中的函数都可以这样实现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能说下它为什么不用C来实现吗?

楼主:
STATUS  TCT_Activate_HISR(TC_HCB *hisr)
{
    INT priority;
    OS_CPU_SR();
    /* Lockout interrupts.  */
    OS_DISABLE_INT();
    /* Determine if the HISR is already active.  */
    if (hisr -> tc_activation_count) {
        /* Increment the activation count.  Make sure that it does not go
           to zero.  */
        hisr -> tc_activation_count++;
        if (hisr -> tc_activation_count == 0) {
            hisr -> tc_activation_count =  0xFFFFFFFFUL;
        }
    }
    else {
        /* Set the activation count to 1.  */
        hisr -> tc_activation_count =  1;
        /* Pickup the HISR's priority.  */
        priority =  hisr -> tc_priority;
        /* Determine if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given priority list.  */
        if (TCD_Active_HISR_Tails[priority]) {
            /* Something is already on this list.  Add after the tail.  */
            (TCD_Active_HISR_Tails[priority]) -> tc_active_next =  hisr;
            TCD_Active_HISR_Tails[priority] =  hisr;
        }
        else {
           /* Nothing is on this list.  */
           TCD_Active_HISR_Heads[priority] =  hisr;
           TCD_Active_HISR_Tails[priority] =  hisr;
           /* Determine the highest priority HISR.  */
           if (TCD_Active_HISR_Heads[0]) {
               TCD_Execute_HISR =  TCD_Active_HISR_Heads[0];
           }
           else if (TCD_Active_HISR_Heads[1]) {
               TCD_Execute_HISR =  TCD_Active_HISR_Heads[1];
           }
           else {
               TCD_Execute_HISR =  TCD_Active_HISR_Heads[2];
           }
        }
    }
    OS_RESTORE_INT();
    return(NU_SUCCESS);
}

楼主:
自己顶起来,大侠们哪去了?

网友(2013-08-28):
请问 这个问题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