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234的26PIN模拟屏用CPLD+SRAM该如何驱动?

楼主(2010-05-25):
需要留出8位总线接口给单片机使用,CPLD负责产生模拟屏需要的时序及对SRAM的读写,单片机直接通过CPLD操作SRAM就可以改变模拟屏的显示。
问题是模拟屏的RGB只有三条线,看手册好像送去的是模拟值,而CPLD是数字接口,这样是不是需要一个DA转换器?
    请有弄过的朋友提供一下思路,或提供一些相关的书籍可供参考。
    屏的规格书

网友:
如果是模拟值应该需要DA的,而且一般是电流信号(VGA是)。
根据psp屏的驱动经验,像这个屏的点时钟应该在8M左右,你用50M驱动cpld。
sram的控制FSM可以分成6个步骤,其中3个用来读sram,3个用来写sram。
对于单片机来说,它的指令周期很慢的,完全可以应付这个写sram的过程。同时无需进行busy的判断。
你如果是8bit总线的话,应该是要定义一些控制指令了吧。
同时考虑到你是单片机,建议在cpld中做一些GDI,简单的画点,画线的指令。
这样可以减轻单片机的负担,加快你的界面绘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