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软核在EP2C8C上最高能跑多少M时钟?推荐多少?

楼主(2010-05-25):
NIOS 软核在EP2C8C上最高能跑多少M时钟?推荐多少?

网友:
125MHz没有问题。

网友:
NIOS软核CPU能跑125MHz?
还是FPGA时钟可以到125MHz?

网友:
回复 网友A:

NIOS II@125MHz,SDRAM_133MHz;倘若SDRAM_166MHz,Nios II可运行的频率更高;不过,一切还得看布线水准了以及器件速度。

100MHz,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