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AD588的PCB板,望高人指点

楼主(2010-05-25):
大家帮忙看看这板子有哪里不妥,本人接触Protel时间很短,望大家不吝赐教~~~(模仿版主的)

网友:
怎么会让地线走成环形的呢?这是大忌

楼主:
那两面都铺铜可以吗?

网友:
最好单点接地

网友:
低频模拟电路的地线严禁构成环路。

楼主:
其实这个图就是按照版主的那版改的,就是加了7815和7915和保护二极管,不过还是犯了大忌...
那把地线的环路断开就可以了吗?还是改成单点接地?或者一面没有地线,另一面铺铜?

网友:
根据 AD588 内部框图,基准电压是以第 9 脚为参考的,所以电路应单点接地,第九脚是参考电位点,

楼主:
好的,学习了,谢谢各位

楼主:
昨天上午雕的板子,下午淘的399和588都到了,零件和和完成图(2*399+2*588=110包邮)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8206.JPG(文件大小:2.28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5000257.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8207.JPG(文件大小:2.21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500026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8208.JPG(文件大小:2.3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5000258.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58209.JPG(文件大小:2.27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500025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