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请问不学51单片机,直接学AVR单片机,这样可以吗?

楼主(2010-05-25):
马老师,我们学院的一个老师认为51不用学,可以直接学AVR单片机(在实验室干活也全用的是48)
您认为这样能学好单片机吗(只从老师教的这个方面,暂时不考虑学生的因素)?或者您有什么建议什么的,请指点。

多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呢?

网友:
以前的话,当然可以。
不过现在不太适合,AVR贵啊!

网友:
AVR还有可能便宜下来吗?

网友:
只要你会c语言就肯定可以的,本人没有学过用过51,但现在学的是avr,感觉入门不是问题,所以想学avr的尽管do it,多用点时间哦

网友(2010-07-02):
我一点单片机的基础都没有,先学的C语言,现在也可以做一些AVR的简单应用了。

网友:
avr没有想的那么难,可以直接学!

网友:
我也在学AVR

网友:
没学过51~~~
话说直接从AVR32入的手~~~
现在……AVR、MSP430、AVR32都可以搞搞~~~

实际上,单片机就是在设置寄存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技巧,但寄存器是基础~~~
学哪个MCU不是关键,关键是做出东西~~~

网友:
直接学哪种MCU都可以 单片机是一通百通的
但不可否认 51是在单片机中属于很适合初学者进行入门学习的架构

网友:
马老师不出现……呵呵

网友:
从学习的角度讲,用51可以帮助理解并行总线的工作原理。AVR带片外并行总线的不多。
而且并行总线在传统的单片机系统结构中还是比较重要的。

(当然啦不能否认,AVR有而51没有的功能太多了……)

网友:
如果你的课程中有微机原理,学习过8086系统,那么可以直接学习AVR。

尽管8086已经过时,现在没有人用8086做东西,但课程中涉及到的基础都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

以我的观点,不管学什么单片机,还是32位的系统,数字逻辑、模拟电路、微机原理(基本总线和接口、系统结构、汇编的思想)、C语言、外语这些基础课程是必须,这样你才能真正的掌握,而不是照葫芦画瓢的一知半解。

网友(2010-08-25):
回复 网友A:
以前的话,当然可以。
不过现在不太适合,avr贵啊!

从学习8位控制器的角度看,目前AVR是最合适的,因为大部分新的东西在它身上都能体现。真正掌握后,有了基础转到使用其它类型的控制器就不难了。关键是否能做到“真正”掌握。

从设计开发产品的应用角度看,则需要做全面的评估,使用AVR、51、STM8等都可以。你如果真正掌握了AVR,那么使用其它的系列的做产品就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马老师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