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那位知道CRT的显示器是否能够由于VGA时序不对而造成损坏呢?

楼主(2010-05-25):
我的一个CRT显示器在用一个开发板调VGA的时候咔咔的响,然后就挂掉了,一上电就响,也不亮了,还有味道

不知道是不是坏掉了哦。。。。

现在连接 到电脑上面也没有反应了。。。

咔咔响是前几天天潮时候的事儿,好几天没动它了,打算今天晚上回去看看,不行就扔掉了。。。

同学们有没有遇到过由于VGA的时序问题而损坏CRT显示器的呢?

网友:
你调整的VGA时序不知道是不是指的行场频率,如果是,你的CRT损坏明显是你调整引起的,CRT显示器本身质量问题。一般说来行频过高或者过低都容易引起行输出损坏,但一个正常的CRT显示器,即使行频不对,影响也只是不同步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调整的vga时序不知道是不是指的行场频率,如果是,你的crt损坏明显是你调整引起的,crt显示器本身质量问题。一般说来行频过高或者过低都容易引起行输出损坏,但一个正常的crt显示器,即使行频不对,影响也只是不同步而已。

对啊,我就是调整行场的频率引起的,但是它里面没有什么保护电路吗?不应该这么容易就损坏了吧,我用一个LCD来调就没有损坏呢。

CRT不好玩。。。

网友:
楼主惨了,行输出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惨了,行输出烧了!

兄弟,这个能修吗?维修成本大概多少啊?

网友:
还修啥啊 买一个旧CRT 50块  行频对LCD无影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楼主惨了,行输出烧了!
兄弟,这个能修吗?维修成本大概多少啊?

能修,一般是由于你的行场频不对导致逆程电容或者行输出管由于承受反压过大或者电流过大烧毁,既然有味道出来,应该很容易看出烧毁的痕迹,你可以拆开看看有无明显的元器件烧毁!然后更换或者找到行输出管和逆程电容直接换!
外面修的话,现在大概很少有人接这个活,累还不赚钱!一般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