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_sem_take 问题

楼主(2010-05-25):
请问rt_sem_take获取信号量,如何才能做到永久等待哪?

网友:
rt_sem_take(&sem,RT_WAITING_FOREVER)

#define RT_WAITING_FOREVER    -1   /* Block forever until get resource.*/
#define RT_WAITING_NO         0    /* Non-block.                       */

网友(2014-09-01):
你好,当线程里调用一个函数,函数里有这条获取信号量函数rt_sem_take(&sem,RT_WAITING_FOREVER),当此信号量已被别人占用时是不是执行到这里因为设置了永久等待RT_WAITING_FOREVER,就会挂起此线程,不执行此线程的后续指令,直到得到信号量为止。

网友:
rt_sem_take(&sem,RT_WAITING_FOREVER)

看见FOREVER没  等到天荒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