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纹波小于5mv电源,难度大不?

楼主(2010-05-25):
具体参数是 输出0-5v可调,1A,纹波小于5mv
感觉纹波小于5mv有点难,有经验的来讲讲。。。

网友:
模拟稳压电源还是可以的。。

网友:
线性电源很容易达到

网友:
开关电源很难做到,不过线姓电源相比好做许多,我们做的线性电源30V/30A在恒压、恒流模式下纹波都小于3MV,主要看你的调节电路和补偿电路的设计了

网友:
5mv应该是比较好达到的吧,开关电源有的组做的纹波只有0.3mv,主要是一点接地和电感的正确选择吧,当然开关管的吸收电路也很有用,哈哈

网友:
不用开关电源应该很容易达到的,但是压差就不能太大了,不然发热很严重的

网友:
不带负载或者带阻性负载的时候还可以,如果是容性或者感性负载难度就比较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应该算比较常规,主要就是 信号解调芯片,单片机,DA,功放

不过主要是我从没做过电源,心里没底...

网友:
用线性电源应该没什么难度啊!!!!

网友(2010-07-05):
电源布线讲究点,最后加LC滤波,可以达到这个指标

网友(2010-08-15):
我也有同感 做了几个电源都是纹波指标达不到要求

网友(2012-11-01):
开关电源不太可能,20mV倒可以试下

网友:
后级要用线性.

网友:
用LM2576只做到20mV的飘过

网友(2014-05-03):
有没有详细讲一下的,请教

网友:
这个还要看功率等级的吧

网友:
5mV是峰值还是有效值, 有效值的话用线性做很简单, 峰值的话可就不好做了。得碰运气, 看你变压器漏磁的大小,或者把整个变压器屏蔽

网友(2014-06-03):
不难的,前级可以PWM DCDC,最后一级最好LDO线性稳压,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
TI官方有许多参考例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