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 for 51:ucos在51单片机上的移植,版本为2.51,为一个简单的门禁控制器

楼主(2010-05-25):
ucos在51单片机上的移植,版本为2.51,为一个简单的门禁控制器,只有其框架,4个任务,时间显示,密码验证,任务调度,菜单。主体框架运行良好
是在以前发过的一个状态机改过来的,因发现全部都要改,而目前更想学ucos,故只写了主体框架,即待机界面和菜单。刚学两天,只用了任务管理,想到信号量发现用不上:(。
RAM需求较大,用的是STC89C54RD+,1K的RAM,目前跑4个任务没问题。
电路10简单,就不上传了,也因核心是ucos而不是电路,NOKIA 5110LCD,DS1302,4*4 Keyboard,因时间问题,也未加注释,但编程风格良好。

楼主:
买了本ucos作者的书,贝贝老师翻译的那本,20来本书里唯一的一本“著”的,很是喜欢,打算翻烂

网友:
51跑的动ucos?

网友:
我也买了一本,可惜没看

网友:
还有本书写的也不错:μC/OS ARM移植要点详解,黄燕平写的。

网友(2011-01-18):
回复 楼主:

你的这个代码太棒了,之前你的LED单任务代码用在STC89C516RD+上main里改个口就能用了,而且非常精简。
你的代码比杨毅的精简实在太多,很棒,值得好好研究下,太感谢了!
我也买了本邵贝贝的书,确实比任哲的写的好,其他的就更别提了。

网友(2011-02-18):
有没有程序讲解······见笑了

网友:
你这个Ucos改得太好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操作系统也可以这样写,
你将51捉衿见肘、微不足道的资源用得出神入化,
对任务切换理解得相当深刻啊!!堪称神来之笔,鬼斧神工!
我第一次看别人写的操作系统看得如此入迷,差点忘了看小_电影!
写得太好了!
先声明,我不是枪手啊!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十分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留个QQ或者Email啊?!最近在接触uCOS,想向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啊!给俺个联系方式呗!想学习一下啊!最近找了一大通资料啃了很久就想完成在51上面的移植一直搞不定啊!下载了大片的代码编译的时候只有你的完全通过,太佩服你了!
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嘛!QQ或者Email都好啊!我的QQ:791799923(很少登录,不过最近会一直开着等着),Email:GreyZhang@126.com(每天至少查看两次)。希望楼主能够回复啊~~!

网友(2011-04-23):
LZ之前的那个也很好,占用的RAM真少

网友:
编译报错。。。。
TO ".\OutPut\uCOS-II"
NOPRINT RAMSIZE(256)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2003H BYTE (400%) *
******************************************************************************
Program Size: data=139.2 xdata=580 code=9766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C:\KEIL\C51\LIB\C51L.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这是什么问题?找个无2K限制的版本

网友(2011-09-07):
猪,我太爱你了~~!!!真的@

网友:
我用small rtos 在51上也写过这类的程序,当时写的是个密码锁的程序。51上移植系统感觉是牺牲一些实时性能弥补51RAM的缺陷。写点小的应用还是挺好的。

网友:
请问楼主,为什么我重新建立一个工程,把你的源程序加到工程中后会出现重复定义等error的提示,请问建立工程文件时有什么设置吗?

网友:
多谢分享,我也想好好研究下。

网友:
大家都说好,来瞧瞧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动啊 正好要研究这个的

网友(2012-01-04):
因为内部的 1k RAM 不够用,ucos II怎么改全部使用外部 RAM 吗?
外部有 32k RAM!!!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
要是能全部搞通了,成功移植上去了就NB啦。记得分享分享经验!

网友:
51的板子有必要用操作系统吗

网友:
总觉得51运行uCOS是不是太累了,资源不够啊。

网友(2012-02-12):
支持楼主这样的做法。
但是有几个疑问,请各位也注意一下:
1、reentrant函数的使用。
楼主的有些函数,需要定义为reentrant,比如DisplayString,这个函数被不同的task调用,Task_ReadKey和Task_KeyFunc,如果在执行的时候,可能会被打断,导致不可重入。
同样的,delay函数要小心用,不要导致重入问题。

重入函数在编译的时候,编译器会把参数、局部变量放到模拟栈中,如果没有定义成reentrant,会按照默认的分配规则,可能会导致内存覆盖的问题。因为多task,编译器对函数调用树可能没有正确建立。

2、OS_ENTER_CRITICAL的使用。
在Task_ShowTime的for(;;)调用不妥,因为这个会关系统中断,知道调用OS_EXIT_CRITICAL,才有可能执行其他的。这两条语句中的过程很多,可能会开中断。
OS_ENTER_CRITICAL,最好只用在非得关中断的地方。一般是驱动操作,对时序有要求的。

3、栈大小的设置。
MaxStkSize,是如何确定的呢?这几个都用到了同样的大小,能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2012-12-13):
初学者向楼主致敬
向楼主学习

网友:
刚开始学51,向您学习

网友(2013-07-10):
能否发一下电路图?在PROTEUS中仿真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本ucos作者的书,贝贝老师翻译的那本,20来本书里唯一的一本“著”的,很是喜欢,打算翻烂 ...

全名叫什么?

网友:
看起来不错,研究下

网友:
我把那本书也传上来吧,如果涉及侵权请删除之

网友(2019-07-19):
资料不错,一下编译成功。

网友(2021-09-17):
下载不了,前辈,能再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2-05-16):
非常感谢分享,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2022-10-25):
现在都在玩FreeRTOS   www.stcai.com

网友(2023-05-13):
您 好,在不?请教一下这个门禁咋用的?想学一下,另外能否把之前状态机的也发一下?此程序短小精悍,内存小,值得学习!做了仿真给大家共同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