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于传输开关量,要求电池供电,低功耗、低成本的无线模块,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楼主(2010-05-25):
开关量大概在50ms一次。

最好是能有比较好的抗干扰能力

我想用2.4G的模块传输,但要传输开关量还得加上一个MCU,这样耗电好像比较大……

网友:
CC2530,CC2430都,内置51内核,电池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superrf

这个芯片淘宝搜了一下,功能很强大,但价格好像都很高呀,不符合低成本的需求呀

一般433MHz之类的模块,抗干扰能力怎样??

网友:
做个屏蔽罩,不用2430 2530 贵。
自己用一个MCU+905(1101)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