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热插拔会把板子烧了吗??

楼主(2010-05-25):
自己做了一块STM32实验板,在自己的电脑上热插拔过很多次都没事,但今天在毕设演示的的时候在实验室热插拔的时候电脑接口处产生电火花然后STM32芯片直接烧毁。。。。请问串口热插拔到底会不会烧毁外设,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而且,有个现象很奇怪,在用串口向电脑发送数据时,要先给外设上电再插串口线后超级终端才能接收到数据,而先插好串口线再给外设上电 超级终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收到数据,重启板子也不行,而这也是我只有热插拔的原因,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理论上是不能热插拔的,不过我热插拔多次也未见损坏(可能隐形损坏不知道),烧板子看看是不是接地不好

楼主:
应该是实验室机箱静电的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没?用跟USB转串口线接USB然后串口头掉地上算接地???
但要上电后再接串口超级终端才有显示的问题始终不得其解。。。

楼主:
没有人能解答吗??自己顶别沉了

网友:
串口是不能热拔插
会烧的
不知道有没有便宜简单的电路保护串口芯片

网友:
插上,再给232通电会不会好些。

网友:
可能会坏的,我台机两个串口,其中一个坏了,能发不能收,就是在一次热拔是坏的,原来多次热拔。反正现在不热拔了

网友:
串口线上加个电阻限流一下,或许会安全一点。

网友:
其实楼主的遭遇已经说明了问题,兄弟们注意了

网友:
我试过Max232,不过232没烧,PC的串口烧了
现在用USB-串口,使用时需要先接好串口,然后插USB,否则不通信

网友:
做下环路测试,2~3脚用个几百欧姆电阻短接,发送,接收看看坏没坏。

网友:
串口(RS232接口硬件)本身,根据使用定义,是允许任何阵脚之间相互短路不致损坏的,从这个定义上讲,可以理解为“支持热插拔”(意思是不应由此而损坏);而带电插拔会导致损坏的原因不是串口自身的问题,而是两系统的地电位差异过大导致。这可以通过以下实验验证:将两个系统的地互联,并确保一直良好接通,在此基础上插拔串口不会引起任何损坏。而相反的当两系统的地电位存在不合理差异的时候“要支持热插拔”,恐怕必须全都线路光藕隔离了(热插拔的定义似乎不包含两系统地电位差的定义吧)。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的,我认为直接原因是中国供电系统很多地方的地线形同虚设,而电脑开关电源火线零线对地是有抑制EMI的Y电容的,本来很好的设计,结果碰上偷工减料的供电系统,水土不服,反而使机壳带电了,后果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
可以学一下USB的接线端的设计,数据线的触点长度短于电源线触点长度,插拔时都先接通电源然后在接通数据。避免电位不等!

网友(2014-02-20):
我用过的MSP430热插拔坏串口的频率还是蛮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