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lcd12864(st7565控制器)的数据?

楼主(2010-05-26):
如何读lcd12864(st7565控制器)的数据?单片机为atmega128,液晶是挂在地址和数据总线上的

采用并口方式连接,8080时序!最好有个c语言的例程,谢谢啦

网友A(2014-04-26):
我想知道这块屏能不能显示光标,我现在自己用软件做的一个光标,客户不是很满意,我这边想了很多方案,但是效果都不理想!

网友(2014-08-03):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块屏能不能显示光标,我现在自己用软件做的一个光标,客户不是很满意,我这边想了很多方案,但是 ...

刚好用到这个,带字库的,可以显示光标,但这个光标是双字节的(针对中文),如果显示半角字符,要二个字符才跳一个位。
觉得12684设计得不太好,像反显这个功能,基本是个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