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关于LM2576的问题

楼主(2010-05-26):
输入+24V输出+5V,电路按照典型电路接的,二极管用的1N5822 ,电感用的3A的功率电感,Cout用的是220uF的钽电解,当电路有100mA负载的时候2576就开始发烫,但输出电压正常,而且其他外围器件并无发烫现象,更换了LM2576,仍然是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路有问题了,。我们这边就算是几百mA也不会发热

楼主:
电路没有问题,检查了数遍

网友:
检查一下电容的耐压,试一下小负载的情况是否发热,楼主可能买到的2576不是正品,市场上现在正品比较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路有问题了,。我们这边就算是几百mA也不会发热
楼主说的有点夸张~~~不要误导,不发热那不是电子元件,只不过是发热量大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