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思卡尔coldfire mcf52223单片机程序烧写

楼主(2010-05-26):
网上资料很少,请教高手解答下怎么把程序怎么编译,怎么写到 mcf52223单片机,要用什么工具?
程序在好多文件夹下,到底要怎么编译,自己毫无头绪,传一张图片,希望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
顶下,没人回答

网友:
飞思卡尔8位单片机开发工具的使用CodeWarrior
最终要烧写文件格式是.S19
具体情况可以去这看看http://www.docin.com/p-1417082.html

网友:
如果楼主手上的是官方的demo板,应该会带一个usb接口,将usb接口连接到电脑后会出现一个盘符,将编译好的s19文件拷贝到这个盘符就可以了。s19文件用CodeWarrior for coldfire编译。
非官方的板子的话只好去弄个BDM了,比较贵。

楼主:
感谢上面两位的回答,不是demo板,是做一个产品,板子有,程序也有现成的,我只要把程序编译然后写到芯片里就行了。我刚毕业,就用过51,第一次见一个工程有那么多文件夹,也不知道怎么编译,也不知道用什么工具烧写,没有头绪。再次感谢两位了。

网友(2010-06-26):
用CW6.3的版本,里面有个下拉菜单叫program flash
烧写工具是BDM,贵点,不想买的话可以联系我帮你烧,
QQ:87323287
顺便鄙视卖开发板的,这时候去哪了?

网友:
我来写一下基本步骤吧:安装Codewarrior 7.1/7.2----打开光盘工程*.mcp---设置、选择下载器---下载,这中间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设置,刚开始的确摸不到头绪,慢慢就好了。
下载器原装的相当贵,基本1000元左右的USBTAP,可以找我们购买一个简单的,也挺好用的,到时候就可以告诉你具体流程了,因为不同的下载器,设置方法不同哦:
USBDM_CF V2.0/3.2 综合下载器: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8b992d28992f2768c9e1540a091a4e0a.htm
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