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 示波器 使用情况

楼主(2010-05-26):
最近忙着 展会的事,现在终于可以闲下来了,收到到示波器。没有9V,于是用5V,发现在波形有点不对。于是麻烦点串了两个锂电供电。先来个照片吧

收到后,拆了看下,电容电阻的焊接有包包,补了一下。我觉得焊接电容电阻。一般不用镊子。直接用马蹄形烙铁,用锡固定电阻电容。一拖再点一下。基本焊好了。(这个是焊接高手对我说的,我以前也用镊子的,我不是焊接高手)
说到测试。我手头就只有一个TDS1012B示波器。那就来个对比吧 呵呵

TDS1012B基本资料:
100MHz带宽,2个通道
2.5K记录长度,1.0GS/s采样率
时基:5ns~50sec/div,单色液晶显示
通过前面板USB端口,实现可移动数据存储
通过USB设备端口直接打印到兼
  容PictBridge®的所有打印机
通过USB设备端口,采用Openchoice®
  和NI SignalExpress®PC软件实现无缝PC
泰克(Tektronix TDS1012B) TDS1012B 数字存储示波器连接能力
体积小巧,便于携带
有条件使用终身保修(至少10年),不包括探头和配件
TDS1012B数字存储示波器
性能的增强:
所有型号具有高级触发功能, 包括脉冲触发和选行视频触发
所有型号FFT标准配置
使用简易性的增强:
具有不同波形选择的自动设置功能
探头选择指南,保证正确的探头使用
内容相关在线帮助
11种波形参数自动测量
更简单的用户界面-最常用的功能都放在前面板,使用更加方便

第二版示波器资料:
1.双通道测量,可以选择一通道、二通道或双通道,每通道125M的采样率。
2.FFT变换,可选择信号来源,一通道或二通道。
3.硬件触发,1、2通道单独触发或交替触发选择,且触发电平可选。
4.扫速:200ns/div至5s/div,2-5-10步进。
5.触发式频率测量,最高测量频率为不高于1/2的ADC采样频率。
6.基线调整功能,双通道可以独立调节。
7.每通道4k存储深度(为实验方便现在是512B,可以很方便的改成4k)。
8.余辉显示,显示等级可调(1~10级

波形对比:
1.测试LM2596纹波。接一个直流小电机。结论:波形基本一致。纹波幅度也基本一致大约是160MV.

                            第二版示波器波形

                            TDS1012B波形
2.测试方波,频率8.772KHZ。结论:波形基本一致,频率一致;

                           第二版示波器波形

                            TDS1012B波形
3.测试晶振频率,3.6864M、6M、8M.结论:波形基本一致,频率基本一致。TDS1012B精度高点。

                                第二版示波器3.6864M波形

                                第二版示波器6M波形

                                第二版示波器8M波形

                                 TDS1012B3.6864M波形

                                 TDS1012B6M波形

                                  TDS1012B8M波形形

4测试晶振频率,12M、18.432M、24M,36M.结论:12M第二版示波器还可调出粗糙的波。其他的基本调不出来。变形。频率可以测出来

                                  第二版示波器12M波形

                                 第二版示波器18.432M波形

                                 第二版示波器24M波形

                                第二版示波器36M波形

                                 TDS1012B12M波形

                                 TDS1012B18.432M波形

                                 TDS1012B24M波形

                                 TDS1012B36M波形

注:用DC来测波形。发现18.432 24 36 M 波形可以很粗糙的出来。但频率相对于AC档来说。不太准确。
0准线的干扰还是有点的。示波器感觉对电源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如果扫描速度可以再快点那更完美了!
总的来说,对我来说日常工作来用是没什么问题的。 可以完成大部分工作需要。准备做移动电源,已经申请TI的充电芯片。做好放上来!就写到这。如果有说的不对 大家指正指正

网友:
谢谢楼主的测评,从照片上看楼主没有根据探头调整衰减补偿,细调BNC旁的4个可变电容可以将补偿调到最佳,方波的边研究没有过冲了。

楼主:
原来是这样  我是菜鸟 不敢 乱动 谢谢

网友(2010-07-19):
你好,我很想知道:“焊接电容电阻。一般不用镊子。直接用马蹄形烙铁,用锡固定电阻电容。一拖再点一下。基本焊好了”

到底是怎么样操作的,我一直都用镊子,感觉焊得不好。特别是封装小的0603

网友:
还有第三版么,能参加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第三版么,能参加么?

应该有 ... 不断改进吧

网友(2010-08-22):
从测试中能看出,测大于12M的频率,波形变化太大,已是无法使用了,说明书采样率有待提高,以及前级电路还需改进

网友:
还可以.不错的低价示波器.